经验有时候也会害人-报废华为原装耳机

楼主(2019-01-17):
买华为手机时原机的白色耳机,有点仿苹果,用着还行。
这几天突然不太给力了,想着是不是线材折损了。
凭经验,一般插头附近比较容易折断,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复。
就是这货,差不多用了三年,寿命还行。
插头处尾巴有点鼓囊,最先怀疑此处折断。
实际上线控尾部和分岔口都有破皮。

手指甲划开线控的盖子,pcb板很结实,扣了半天才取下来

用手虎钳夹住插头,使劲撬白色套筒,根本打不开,看样子没法无损了

还是烙铁拆焊线控电路板先
华为还算良心,耳麦电路用的同轴线,地线包裹内芯的信号线

拆到分叉口破皮处发现这里断丝了,必须不是我暴力拆坏的
正常使用疲劳导致的,试着用烙铁搪锡,高温摩擦好久总算镀上了。

反正线材也老化了,有点像可降解的生物材质,轻轻一撕就把白色外皮撕掉了
在尾部有个金属卡箍,嵌在白色橡胶卡套里面,细节还行

就是这个铜质的金属卡箍,很费劲撬开
可以看到地线有几根丝也是正常疲劳之后断裂了

这样看得更清晰,一半断掉了

剥下来的软丝,以后飞线用得着
除了分岔口和线控尾部,其它地方的多股细线未见明显疲劳折损

一直拆到总线附近,也没见问题

暴力割开插头的外壳

破罐子破摔了

鼓囊处一点事没有,说了经验害人吧,白瞎一根插头

最后得到几根铜丝,两个单元,一个线控
剩下的垃圾桶

本来要是不割开插头,后面的部分换个其它耳机的分叉就能修复了,现在彻底报废了。
经验有时候真的会害人吧,自己为会坏的地方反倒是没事。
也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可以换新耳机咯~
谢谢观赏

网友A:
上次我那耳机也是感觉线折了,看还在一年保修期里,去售后换了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我那耳机也是感觉线折了,看还在一年保修期里,去售后换了个新的

精彩回帖,售后挺给力啊,我这个早过保啦可惜

网友:
研究精神可嘉

楼主:
过奖啦,本意是修复,最终变成死得明白,找到易损的部位,也给其他坛友提供维修参考哈

网友B:
精神可嘉,不过淘宝买个几块钱的原道绝对比送的强

网友C:
我一般都是拆单元换新线,把原来的线控移植过去,修的话,除了插头这种环保线真的没什么修的,修好了其他地方也会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都是拆单元换新线,把原来的线控移植过去,修的话,除了插头这种环保线真的没什么修的,修好了其他地 ...

对的,就是想换整根线,哈哈,现在手头没有靠谱的线可以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神可嘉,不过淘宝买个几块钱的原道绝对比送的强

哈哈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想换整根线,哈哈,现在手头没有靠谱的线可以换啦

线可以网购咯。前不久我DIY苹果线才买了一些耳机线备用,直接换更保险一些
不过就算换了线,哪怕是原装线,声音还是会跟之前的不一样

网友D:
对,旧的不去,新的不!

等一下午,牙膏终于到了

网友E:
一个耳机用三年···蒜你狠··
精神真好···拆修耳机!而且不是啥大牌货!
电线内伤是不大好判断~
用经验法赌输了···就只有换了!
新年开始了,要对自己好点嘛···上大牌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耳机用三年···蒜你狠··
精神真好···拆修耳机!而且不是啥大牌货!
电线内伤是不大好判断~

谢谢捧场,哈哈,每天都用,可它一直不坏我也没办法。最近慢慢琢磨选个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旧的不去,新的不!

等一下午,牙膏终于到了

谢谢捧场,哈哈,牙膏挤得好辛苦

网友F:
耳机线好找,只要轻轻一拉,变细变长的地方准坏

网友G:
只要单元好,线随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耳机线好找,只要轻轻一拉,变细变长的地方准坏

精彩回帖,是个好方法,下次这么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要单元好,线随便换

精彩回帖,可能这个单元也很一般,哈哈.

网友H:
其实插头也可以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插头也可以留下

感觉插头没有了外面的塑料壳套着挺丑的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