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多层发帖跟帖被点“支持”楼层被打乱的问题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9-01-17):
之前有坛友反应如果发多楼层贴,比如1层 以上,假设3层,如果有回复跟帖在4层 5层 ,这时如果有人把4层回复点了一下“支持”按钮则该层就会被推荐提升到2楼,原本楼主2楼的帖子就会被插楼乱序,造成帖子可读性下降,刚才人奸同学的一个帖子也遭遇了此种情形,早先就发现有个楼层管理功能,一直没实验一下,结果正好人奸发了个帖子反应此事,就试了一下,发现可以暂时解决这个问题。

经上面步骤整理,帖子又恢复了原来的排序,这个方法也可以应对发帖时被占楼的问题,在此分享给坛友~

网友A:
实际上新版一个帖子一层楼完全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帖子故意要多占楼?引用温总的话: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新版一个帖子一层楼完全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帖子故意要多占楼?引用温总的话:原因大家都心知 ...

对 例如人奸同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新版一个帖子一层楼完全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帖子故意要多占楼?引用温总的话:原因大家都心知 ...

哈哈,也不能以偏概全啊,我很少发多层的,这次是为了使表述层次分明些,为了评个推荐帖或者精品帖,结果也没评上,倒叫热心群众把我的顺序搞乱了,我很冤枉啊,以后再也不费这事发多层帖了,换句话说:不扯这个淡了!!!

网友B:
當然多層有多層的好處啦:)
比如說打開速度,單層多圖的話,死慢,卡機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 例如人奸同学

嘿嘿,你这么说我倒不怕,也不放心上,看看我发的帖子,有百分之几多层的吧,不过。。。(此处省去67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你这么说我倒不怕,也不放心上,看看我发的帖子,有百分之几多层的吧,不过。。。(此处省去67个字 ...

哈哈 理解理解 人之常情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你这么说我倒不怕,也不放心上,看看我发的帖子,有百分之几多层的吧,不过。。。(此处省去67个字 ...

你应该反问他们,老站难道就不能百张图片1楼发吗?原因心知肚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然多層有多層的好處啦:)
比如說打開速度,單層多圖的話,死慢,卡機嘛~~ ...

对对对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要我说自己咋舒服咋发想这么多干啥,要的就是随心所欲~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应该反问他们,老站难道就不能百张图片1楼发吗?原因心知肚明

哈哈,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怎么突破20图限制的,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其实人家发几层那是人家的自由,我反正管不着,也跟我没关系,我才不问呢,再说他们是谁啊,我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新版一个帖子一层楼完全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帖子故意要多占楼?引用温总的话:原因大家都心知 ...

会赚钱的就要会打政策的擦边球。

网友D:
 点「支持」楼层顺序会提升这个功能画蛇添足,完美破坏讨论的连贯性。

这个功能适合问答类型的网站,每层是一个独立的答案,优秀的答案展示在前面很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点「支持」楼层顺序会提升这个功能画蛇添足,完美破坏讨论的连贯性。

这个功能适合问答类型的网站, ...

敢言的小透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支持」楼层顺序会提升这个功能画蛇添足,完美破坏讨论的连贯性。

这个功能适合问答类型的网站, ...

我感觉这个功能也有点画蛇添足,建议取消,哦  。。。

网友E:
大婶之前是不是也拿偶试验了?
偶看到提示也试了,将就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感觉这个功能也有点画蛇添足,建议取消,哦  。。。

骚版说了先做加法,后做减法,你的明白!
我问个技术问题:示波器信号源为什么都是1Khz方波,不管最高频率是多少的示波器,是这样吧,我所了解都是1khz,搞个1Mhz不好吗,对于100M以上的示波器?

网友:
大伙都很有意思哈哈哈哈我就看看不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婶之前是不是也拿偶试验了?
偶看到提示也试了,将就可以的

对呀 试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骚版说了先做加法,后做减法,你的明白!
我问个技术问题:示波器信号源为什么都是1Khz方波,不管最高频 ...

咋问这来了,那个标准1khz方波就是为了让你调补偿的,而那个补偿就是调低频补偿的,一共100mhz带宽的示波器按高频来补偿那你测低频就会失真,除非高带宽的示波器加高带宽探头,有俩补偿电容 一个高频一个低频,先1khz方波调低频补偿再1m或10m调高频补偿以适应整个带宽有个较好的线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咋问这来了,那个标准1khz方波就是为了让你调补偿的,而那个补偿就是调低频补偿的,一共100mhz带宽的示波 ...

哈哈,我一向不耻下问,不选地儿问!!!,回答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