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燃油泵拆解,油没了也不会烧坏

楼主(2019-01-17):
正常开,开到没油熄火是不会烧的,除非本来就快寿终了,所以亮油灯开好了,该找加油站,找加油站。
摩托车的,汽车的也拆过,现在还有无刷的了吧,川崎w800外置柱塞泵好像无刷的!
网上和一些人的说法普遍说少油开车或断油后打火会烧泵,拆过的就知道油从里面经过来冷却转子,换句话说,你把他泡油里,不吸油,硬转反而烧!
不过车有个机制,不在着车状态下,燃油泵不工作或只工作几秒。
通电燃油泵会工作,马上断电再上电不工作,打火时会工作,熄火停止工作,就是说车没油,电子系统不会让泵一直工作,怎么烧?碰巧碳刷耗尽什么也和油无关。
如果没油,不停的打,那起动电机也受不了,电瓶也受不了。
这个电机新的,卡死,拆开也没东西卡,装上能转。一次性压合的,所以也没修的价值。
对于泵芯坏的,自己换只要换泵芯就行,比如老车在外地小地方,碳刷耗尽,你又找不到一样的泵时,又急着走,可以试着拆泵芯换

楼主:
这张图有错字

网友A:
和汽车的区别就是出油口带不带宝塔 汽车的出油口不是内凹的 是突出宝塔

网友B:
有一种说法市汽油泵是浸泡在汽油里面降温的,长期空油箱使用会降低汽油泵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汽车的区别就是出油口带不带宝塔 汽车的出油口不是内凹的 是突出宝塔

是的,汽车的电气接口处自带泄压带,双保险?

网友:
拆的很仔細啊,
可惜沒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说法市汽油泵是浸泡在汽油里面降温的,长期空油箱使用会降低汽油泵寿命。 ...

筒单说,电动工具的电机,比如555的,内置风扇,散热相对于散外壳是不是好很多,毕竟外壳隔着磁铁。

网友C:
靠油冷却基本上是扯淡,没那么容易高温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靠油冷却基本上是扯淡,没那么容易高温的。

电喷踏板,反正不推荐快没油了还骑,绝对油泵坏的快

网友:
優秀文章,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靠油冷却基本上是扯淡,没那么容易高温的。

汽车油泵电流不小,顶上压力以后,阻力还是挺大的,发热很快,虽然像你说的没那么热。

但是泵头部分本来就是干磨,那个部分是比电机更容易热起来的,油少那里会出现严重的气泡,热量很容易积蓄。

所以油冷,主要是泵头和叶轮部分。电机部分立装的确实是扯淡,因为立装电机部分经常在液面外。 也没见几个车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汽车的电气接口处自带泄压带,双保险?

现在电喷车都是傻泵,也很难烧坏了,因为它没事就瞎做工。

属于供电就工作,不管汽油是否被用掉,就算没被用掉,泄压阀会负责把多余的卸掉。

一般的汽车泵芯每分钟流量接近20多升,实际被用掉的非常少(怠速一小时也就是1-2升,折合分钟油耗0.33L),剩下的19.67升都被泄压阀卸掉了回到油箱里,19.67升的无用功,但是带走了泵体的热量是多少那。呵呵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喷踏板,反正不推荐快没油了还骑,绝对油泵坏的快

踏板车?过度期还有外置的电磁泵,那个不知道什么结构,国4开始外泵应该就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汽车油泵电流不小,顶上压力以后,阻力还是挺大的,发热很快,虽然像你说的没那么热。

但是泵头部分本来 ...

汽油消泡速度还是很快的,汽油蒸汽也会被排放控制管路送入节气门体那吸入气缸烧掉

网友:
有心人啊···拆的真细···下大功夫了!
明天再来细看~~

网友F:
你们去看UC的马头人车库,上面测试了油泵的工作方式是打压到设计值后,泵一直转,多余的油就会从泄压处冲洗泵体,所以没油了,没事只要能泵进去就一定能淋泵体

网友:
转子是塑封防水的,电刷的横向接触面很少见。

网友:
这种结构的转换器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们去看UC的马头人车库,上面测试了油泵的工作方式是打压到设计值后,泵一直转,多余的油就会从泄压处冲洗 ...

不是所有的泵都是带回油的设计,至少我手头这个车不是……

不带回油的这种,发热更低,因为一旦压力到泵就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