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也拆中兴F650A光猫,7天后WiFi自动重置何解?

楼主(2019-01-17):
最近入了个2手F650a光猫,网络,电视,电话都正常,但是有7天wifi被自动重置的毛病,希望有大佬帮分析下。没有TR069,应该不是电信后台改的,拆机看了下没有明显毛病

网友A:
先研究下是不是固定时间的定时重置,好判断一下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研究下是不是固定时间的定时重置,好判断一下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telnet看了下不太懂哪个管定时的,固定时间重置估计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管理员模式下进去看看

楼主:
超级管理员进去也没什么修改的,就是改下ssid名称密码,启用与否,普通管理员进去的wifi定时确定没启用

网友B:
端口够用,关闭自带的WiFi用路由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端口够用,关闭自带的WiFi用路由器啊

本来是想用一体机达到节能环保低发热目的的,看来只能是外接路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是想用一体机达到节能环保低发热目的的,看来只能是外接路由了。

一体机的WiFi不好用

网友C:
你要进普通界面,里面有定时重汽,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进普通界面,里面有定时重汽,可以看看

目前已经解决,经观察上网时间都是到7天,然后归零重新计时,可能是上任修改了某些参数导致wifi一起重置,进入切换省份页面http://192.168.1.1:8080/hidden_version_switch.gch切换成所在地,重启再切换成default version手工配置或者重新注册下发,经过2周没有再发现WiFi重置现象。顺便再说下虽说wifi是联发科方案但是在稳定性,信号(指5Gwifi,2.4G没用到所以没测试)方面F650a比起什么歌华链路由之流要强上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已经解决,经观察上网时间都是到7天,然后归零重新计时,可能是上任修改了某些参数导致wifi一起重置 ...

650a的5g至少有功放,而像ws5200这种看起来很牛逼的路由器竟然没有!

网友(2020-06-30):
楼主的分享值得借鉴,赞一个

网友(2021-10-12):
手头有台F650正在研究怎么改,改成啥好

网友(2022-04-14):
我来占个楼,回头来折腾下65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