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抄板流程,让你知道你的板子怎么被别人抄走的。

楼主(2019-01-17):
PCB为不装元件的印刷电路板,而装了元件的印刷电路板被称为PCBA。下面为有元件的PCB板抄板流程。

1. 扫描电路板图片

注:由于可能出现大元件下还有小的贴片元件,可先扫描后拆掉大的再扫一次。

2. 拆板

拆掉所有器件,并且将PAD孔里的锡去掉。用洗板水将PCB清洗干净,然后放入扫描仪内,扫描仪扫描的时候根据板子精密程度选择适当的像素,以便得到较清晰的图像,启动OHTOSHOP,用彩色方式将丝印面扫入,保存该文件并打印出来备用;

注:拆板时应注意元件的极性和方向。

3. 制作BOM单

参照第一步中的电路板图片在纸上记录好所有元气件的型号,参数,以及位置,尤其是二极管,三机管的方向,IC缺口的方向等,最终做出BOM表;

4. 磨板

用水纱纸将TOP LAYER 和BOTTOM LAYER两层轻微打磨,打磨到铜膜发亮,放入扫描仪,启动PHOTOSHOP,用彩色方式将两层分别扫入;

5.调整画布的对比度,明暗度,使有铜膜的部分和没有铜膜的部分对比强烈,然后将次图转为黑白色,检查线条是否清晰,如果不清晰,则重复本步骤。如果清晰,将图存为黑白BMP格式文件TOP.BMP和BOT.BMP,如果发现图形有问题还可以用PHOTOSHOP进行修补和修正。

6.启动PCB抄板软件Protel,在文件菜单中调入扫描的PCB板图片,将两个BMP格式的文件分别转为PROTEL格式文件,在PROTEL中调入两层,如过两层的PAD和VIA的位置基本重合,表明前几个步骤做的很好,如果有偏差,则重复第4步。

7.将TOP层的BMP转化为TOP.PCB,注意要转化到SILK层,然后你在TOP层描线就是了,并且根据第二步的图纸放置器件。画完后将SILK层删掉。

8.将BOT层的BMP转化为BOT.PCB,与上面一样是转化到SILK层,然后你在BOT层描线就是了。画完后将SILK层删掉。

9.在PROTEL中将TOP.PCB和BOT.PCB调入,合为一个图就OK了。

10.用激光打印机将TOP LAYER, BOTTOM LAYER分别打印到透明胶片上(1:1的比例),把胶片放到那块PCB上,比较一下是否有误,如果没错,一个简单的双面板就做出来了!

网友:
张见识了,感谢分享。

网友A:
比较好奇,多层板怎么抄?

网友:
如果是多层板这种方法是不行的吧

网友B:
我不想知道怎么被抄走,我只想知道怎么抄来

网友:
涨知识了~~不易学会···学会也用不上~!

网友:
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来个实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抄板除了要用到PCB设计软件(如Altium Designer,Allegro SPB,PADS)外,
还需用到一些专门的抄板软件, ...

大神您好,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好奇,多层板怎么抄?

多层板也是差不多,打磨掉, 一层一层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想知道怎么被抄走,我只想知道怎么抄来

老司机 ,滴滴滴

网友:
长知识了,老司机开车吧

网友D:
謝謝分享,还没这样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分享,还没这样玩过

 别说话了,是上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分享,还没这样玩过

谢谢

网友E:
比抄板更麻烦的是上面单片机的程序,感觉有时候破解程序还不如另起炉灶重新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抄板更麻烦的是上面单片机的程序,感觉有时候破解程序还不如另起炉灶重新编程。 ...

是的   这个是解密了

网友:
多层板这种方法是不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