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宇视高清网络摄像机UNV HIC5621E-L-U

楼主(2019-01-17):
高清网络摄像机HIC5621E-L-U

这么多接口,还有SD卡插槽?

共有4块板

随便拍了几张

居然还有2个电机,难道里面带电动镜头?

插电后里面吱吱喳喳的响

论坛神器刚好插入

网友:
这个带的自动调焦吧

网友A:
20mm f1.6 如果是单反镜头最少都要小一万

网友:
宇视高清网络摄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mm f1.6 如果是单反镜头最少都要小一万

不懂这个,这个什么情况?

网友:
不错,放映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懂这个,这个什么情况?

尼康C画35mm镜头,不贵1000左右
尼康一款DX格式定焦镜头。其最大光圈是f/1.8,带有宁静波动马达(SWM),可以配合D40系列以及D60等没有内置对焦马达的数码单镜反光相机,进行自动对焦拍摄。该镜头紧凑、轻便,能获得定焦镜头独有的拍摄效果。这款镜头适合于拍摄自然人像和风景。

http://info.xitek.com/newproduct/showpic/200902/09-11852.html

什么机器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尼康C画35mm镜头,不贵1000左右
尼康一款DX格式定焦镜头。其最大光圈是f/1.8,带有宁静波动马达(SWM), ...

谢谢回复,昏倒了,这个要近千啊,让我再去拿几个,感光元件好大啊

接口这样的

网友:
感觉这个相机很专业。最起码镜头比较长。

网友(2022-04-22):
楼主为什么不把主控芯片型号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