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为戴尔代工的M2010鼠标按键双击了,换个不知质量如何的凯华微动

楼主(2019-01-17):
有个罗技为dell代工的蓝牙鼠,鼠身上没找到型号,用罗技的软件一下就看清楚了。

鼠标外观,虽然跟随了我8年,但不常用。

开盖

镜头拉近,看芯片

拆开,是上下两块板子,总共有6个欧姆龙微动。

看看定位透镜。

找找备件,有个朋友送的红色微动,是凯华的。

换上后,感觉比原来欧姆龙的微动弹力更大,更清脆。

我也不知这个微动的质量究竟如何,有懂行的给说道说道

网友A:
你原来的是欧姆龙的,可以不用换,直接拆了里面喷点WD-40,多按几次就好了。寿命比你这个强点吧

网友B:
 挺良心的,红外对管还做了专门加固。

网友:
原来这货蓝牙版是罗技代工的,我记得当年有线版是分好几个厂代工的,质量很不错,用来做办公室鼠标.就是欧姆龙这个微动是一个坑货,不论罗技自己用的还是其他牌子的 ,反正白点就是不耐用!10m的好像定制版,质量好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挺良心的,红外对管还做了专门加固。

為啥哪裡都能見到你。。。。。。
精力十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為啥哪裡都能見到你。。。。。。
精力十足啊:)

 一共就这几个新帖子。。。。常赶集没有碰不上的亲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原来的是欧姆龙的,可以不用换,直接拆了里面喷点WD-40,多按几次就好了。寿命比你这个强点吧 ...

不要看到欧姆龙就觉得很好咯,7N是出了名的烂的,后期几个定制型号才有所改善,比如D2FC-F-7N(20M)(OF),楼主这个还是普通的7N,合金涂层很差的,用了很久了,清理过后没多久还是会复发,WD40也不是什么万能药,该换的还是得换
而且光看理论电气寿命也是凯华的强,而且强很多倍,普遍版的欧姆龙7N只有500万次,而凯华红点6000万次,比华诺的蓝壳白点还耐用

网友:
凯华的微动好像很多通用的,自己有技术随便换咯

网友:
不错,鼠标还是做工比较好的

网友:
谢谢分享,高人啊,我抽空了,也修一下我那几个连击的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良心的,红外对管还做了专门加固。

一分钱一分货,这套键鼠一起当时好像花了4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原来的是欧姆龙的,可以不用换,直接拆了里面喷点WD-40,多按几次就好了。寿命比你这个强点吧 ...

拆过微动,手艺不好,经常装回去手感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看到欧姆龙就觉得很好咯,7N是出了名的烂的,后期几个定制型号才有所改善,比如D2FC-F-7N(20M)(OF), ...

行家啊,看来朋友给的是好货,改天请他吃饭

网友:
拆开擦下就好了

网友E:
绑定,08年135买的,目前还没坏,尺寸太大了,用的比较少,罗技代工的,质量还不错!

网友F:
其实双击喷点wd4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双击喷点wd40就可以了

拆过微动,手艺不好,经常装回去手感就没了。

楼主:
拆过微动,手艺不好,经常装回去手感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绑定,08年135买的,目前还没坏,尺寸太大了,用的比较少,罗技代工的,质量还不错! ...

质量真的牛,有次从沙发下面找出来,里面都有虫卵,清干净继续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