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年新站第一帖,拆解Bose音响原装电源!

楼主(2019-01-17):
别人不要的外观看样子是烧了,掂量还挺沉,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正常,应该是拆解过程中把EMI震开了,按照断线方向接的,希望没事吧
型号:BOSE S008AIM0500160,天宝电子代工

楼主:
二楼继续继续

网友A:
想看插电直播实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看插电直播实况。

确实没插呢,待我买份保险

网友:
用的变压器真够薄的

网友B:
没看出来什么炸黑了

网友:
这电源做工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出来什么炸黑了

只是外面插头黑了

网友:
就一个USB电源,认证还不少,做工还是不错,

网友:
到底是我没睡醒,还是拍的模糊了?

网友:
用料尚可,但价格贵多了

网友C:
有两个固定焊针就不容易断线了,或者打固定胶。品牌的东西应该考虑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两个固定焊针就不容易断线了,或者打固定胶。品牌的东西应该考虑这些

不知道为什么,是没接对么,目前焊好插电输出无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是没接对么,目前焊好插电输出无电压

哦以为修好了,问题应该出在高压部分,用万用表顺着电路找找看哪个短路,还有断路。断路是短路炸开造成的。修电源注意安全!测试一定要串白炽灯

网友C:
高频变压器估计是熔断的,变压器十有八九短路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变压器估计是熔断的,变压器十有八九短路报废

如果把那个变压器拆了能用么,有没有什么影响,这充电器没拆开前测量电压正常,可能用锤子敲的变压器震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把那个变压器拆了能用么,有没有什么影响,这充电器没拆开前测量电压正常,可能用锤子敲的变压器震开 ...

拆了高频变压器肯定不能用了,如果变压器烧了只能换,重新上漆太麻烦。
怎么拆之前电压输出还是正常的?检查电路是否由于震动造成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