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DIY带USB声卡功能的无线蓝牙音箱

楼主(2019-01-17):
前些日子买了一个蓝牙音频接收模块,改造了一个带USB声卡功能的无线蓝牙音箱,现在将制作过程分享一下。

最初的想法是将家里的几个电脑音箱加一个独立的外置蓝牙音频接收模块,这样就可以方便的播放手机里的歌曲了。购买了一个下图(左)样式的蓝牙模块,绿色方框处原来有一个用于降压的二极管,说可以直接接带保护板的锂电池,通过USB口进行充电。但是研究了一下,还是不放心,将二极管去掉,用了一个TP4056的充电模块,直接用热熔胶粘在了手机电池上,如下图(右)所示。刚做完时没有拍照,现在的照片是我想做蓝牙音箱时开始拆时才拍的,已经焊下了两根电源线了。

做完这个外置蓝牙音频接收模块后用了一段时间,比较满意。缺点是需要通过一条音频线连接音箱,还是有点不方便,决定把其中一个小体积的有源音箱改为内置蓝牙音箱,因此开始了制作之旅。

1、电池部分改造
手头有闲置的拆机笔记本电池,用从坏手机电池拆下的保护板进行保护,如下图(左)。然后又加了一个TP4056充电模块模块,如下图(右)。

2、功放部分改造
原来音箱的功放是TDA2822,一方面功率不够,另一方面有点噪音,借此机会将其改造一下。将原来的除电源开关、音量控制电位器外所有元件去除,用手头的成品数字功放模块(3W),并将左右声道合并为一个声道,改造后如下图所示。

3、开始组装
将蓝牙模块和电池安装到音箱后盖原来上,再连接到功放板上,如下图所示。

4、成品展示

正面看还可以,背面看有些丑陋了,该音箱经过几次改造已经变得千疮百孔了,但是咱们讲究实用,改造后音响效果比之前好多了,音量大,噪音很低,用起来也方便。再展示一下整体效果。

32寸显示器有点太大了,占桌面,同旁边的19寸不协调,单位的27寸就好多了,显示器高度同19寸差不多,双显示器干活真的很方便,19寸都是淘汰下来没人要的,废物利用一下。总结一下:
1、作为蓝牙音箱用起来很方便。
2、当通过USB线连接到电脑时,会优先作为USB音箱使用,此时蓝牙功能会失效,同时可以给电池充电。
3、还有一个待实现的功能,就是自动断电功能,像万用表一样,一段时间不用后让其自动断电,避免耗尽电池,等有时间时再去实现。

网友:
我没想到两个显示屏怎么玩,结果100元卖掉了

网友:
改装的挺实用

网友A:
台式机带蓝牙不,我现在就是用台式机蓝牙+天猫精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带蓝牙不,我现在就是用台式机蓝牙+天猫精灵

我的台式机加了一个蓝牙适配器

网友(2019-09-26):
蓝牙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