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求教 SC908主控U盘写保护,无法量产

楼主(2019-01-17):
显示有写保护,这个主控找的工具打开软件找不到盘,无法量产,其他格式化工具都没法用,

网友:
1、建议在WinXP系统下量产
2、多换几个其他版本的量产工具

网友:
检测出主控之后用安国6989量产工具进行低级格式化,可能会失败,也许可能帮到你

网友(2019-03-30):
先使用aamp进行id修复,再用mp软件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