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一个测灯珠用的表笔接头

楼主(2019-01-17):
要测几个LED灯板。。  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只能测3v的 而且只有一点点亮

6V1w 的灯珠 根本不亮

找出闲置的一条诺基亚USB充电线。。

还是东莞生产的。。。  有磁环 应该是原装的

就是插头太细了。 只有2MM

5.8mm 插片端子。

把一边用表笔捅大一点

能拔插头插进去就可以了, 要稍微紧一点

网线线芯一根, 要好的网线 直径0.8的

选一根 剥掉绝缘皮, 长度和插头一样长

把一根电线 和网线 照这样用线钳压好, 套上硅胶套。

现在充电线的电源插头可以插进去了。

还是插片端子, 两边都撬起来。

在直径4MM 的铁棍上 螺丝刀上也行。 用钳子 夹成圆形

不需要太精确, 表笔能插进去就可以

压在负极线上

再做一个 压在正极线上

中间接个可调电阻,用来限流和调压

完成。。。是这样的。。很丑

买2送一的经济型表笔一对 插上

手机充电头一个

电压只有4.93。。。嗯线太长了

测6V灯珠 刚好能亮。 又不至于闪瞎眼。。。

测3V的 比用万用表亮多了, 觉得太亮还可以调暗一点。

现在用起来方便很多。。

谢谢大家!

网友:
那个诺基亚的线不是带升压的吗?

网友:
随便找个9V层叠电池或12V电源,串联一只1K左右的电阻,直接去测3V、6V灯珠等可以。

网友:
哈哈,限流还行,压基本是调不了了

网友A:
3块钱一个,论坛以前有卖的测试灯珠/贴片专用夹子,我都买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块钱一个,论坛以前有卖的测试灯珠/贴片专用夹子,我都买了一个。。。。 ...

夹子有时候测不到。。。  有时候虚焊 , 测灯珠两端是亮的  但是跟线路板是脱离的 ,用表笔点上一个焊点 和下一个焊点 保险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夹子有时候测不到。。。  有时候虚焊 , 测灯珠两端是亮的  但是跟线路板是脱离的 ,用表笔点上一个焊点  ...

也是,这个夹子开口也蛮大的,正常灯板跨3组都可以测量

网友B:
诺基亚的线可以用电池直接供电,3V以上就可以升压到6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诺基亚的线可以用电池直接供电,3V以上就可以升压到6V

呃, 还有这种操作??。 不过我这条先没这功能。。。

网友:
不错不错,折腾得挺好,谢谢分享

网友:
测试接头做的挺实用的。

网友:
很实用啊,看起来不是很难,自己也做一个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 还有这种操作??。 不过我这条先没这功能。。。

原装的就可以,山寨的不行,拆开USB头看看就知道了,有电路板就可以升压,或者测量输入输出电压

网友:
万用表有时候能点亮  用却用不了 用电源点最好

网友:
找一个12V或以上的电源串联个限流电阻也许更方便可以多测几串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