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两块电源板能互换吗

楼主(2019-01-17):
左边那块是好的,是钓鱼机显示屏电源,右边那个是TCL32寸液晶电视电源,想用左边那块替代右边那块装到电视机里反面接线端那里,不懂端口定义,这块是电视机坏电源这块是钓鱼机显示屏电源两块放在一起,麻烦指教那个跟那个相对应,电视机那块待机线是3.3伏,钓鱼机那块是5伏,可以吗

网友:
不讲别的,首先鱼机板子你都不一定能塞进去,还有一个带高压包一个不带,你把高压包塞进电视里你不怕高压短路?别想啦先洗洗睡吧,睡醒直接上某宝买个同型号带电源板得了

网友:
左边的电源是驱动CCFL(冷阴极荧光灯管)背光的,右边是驱动LED背光的,仅仅这一点就不行。

网友:
至少得知道两块板子的大约数据吧》

网友:
左右的背光不一样,打鱼机的是老CCFL灯管的。其实你只要看你的电源板的输出是什么,12+5V的常规的,你用个普通开关电源都能代替,关键是电流要够,还有就是装的进去才行。

网友:
换肯定可以,但是要改装,有那水平改装不如修原装板。买板应该也不贵的,电压不对把主板搞坏不划算的。

网友:
修原版吧!看板挺干净的

网友:
肯定能换的,把相应的脚位接上就行,钓鱼机那块板子只用12V ,5VSB,地,PS-ON,还有一个BL-ON,5VSB接一个电阻10K的,还要焊下高压的供电12V部分,还要焊开高压板集成块PWM的保护脚,这一点自己百度一下,技术不行最好网上淘一块拆机电源板,也不贵,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