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歌乐ARX5370卡带机不识别磁带和功放故障求助

楼主(2019-01-17):
偶得一台歌乐卡带车机,样子还不错,有想修的冲动,无奈技术水平,不行,希望各位赐教。说一下故障现象,磁带进去以后,先正转播放几圈,然后几秒以后又反转播放几圈,然后就吐出来了,感觉就是不识别磁带的样子,试了很多次都是这样,这款车机做工不错,确定不是皮带的故障,中间有一次不知道碰到哪里搞好了,但是因为完美主义作怪,又恢复故障了,另外,这个车机攻放部分没有输出,只有背景声,感觉声音机和磁带的输出没有加载上,背面的散热片即使长时间放着也是冰冷的,怀疑要么是面板控制静音了(但是面板没有找到静音键),要么是功放芯片烧坏了,因为声音机和磁带部分的输出接上耳机是正常声音输出的,哪怕之修好磁带的问题,接上耳机使用也可以,这么好的设备,扔了可惜了。

卡带机正面,按键功能还可以,背景灯不亮了,不知道为啥。

卡带层,磁带吸入吐出都很顺畅,也不是磁头的问题,就是磁带进去以后,快速转一下,然后就开始播放状态,正转播放几秒,然后就自动翻转播放,几秒就吐出次带来了,感觉是磁带不识别,或者程序有点问题。

卡带侧面

侧面动作电机

卡带机移除以后的电路板

底层全貌

功放芯片,有两颗,上面的蓝色大电容两端电压正常12v,功放芯片两颗都没有温度,冰冷的。按说如果正常的话应该有发热,接上喇叭,只有一点背景声,没有声音机和磁带机的加载。
请各位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应该是机芯上反正转齿轮磨损了

楼主:
齿轮没有磨损,还有别的可能吗

网友:
机芯带翻转功能,该翻转机构误动作所致。第一次翻转为机芯误认为到头了,要翻带。第二次翻转为机芯误认为正反面播放完毕,出盒 。
重点查翻转功能的机械传动和判别机件。

网友:
检查一下皮带是否因老化而松弛,导致磁带不能正常加载;若有可能的话,再将主导轴轴承加油润滑。

网友:
这四海空白带时间久了,就断层,容易出现卷绕紧的毛病,在别的机器上快进到头来回跑两圈再说,不会是磁带太紧,使得识别成到头了,就自动反带了
至于功放,找其型号的功放电路图,测供电和地,是否为12V,输出如果是OTL的,就是电容输出的,那电容正极那边应该等于1/2VCC,否则就是功放块烧了,如果是双线输出的BTL,另说这种电控的机芯和电控的板子,肯定会有MUTE功能脚的,得仔细找,研究其是通过什么实现的

网友A:
测一下功放块的14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功放块的14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14脚对负极没有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14脚对负极没有电压

找衡水家维就对了,没有他不会修的家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衡水家维就对了,没有他不会修的家电!

感谢你们,感谢数码之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衡水家维就对了,没有他不会修的家电!

不会修的太多了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们,感谢数码之家

来看结果的,不知道怎么样了

网友C:
这个机器是电控机芯,如果两个驱动齿轮只有一个转的话,机芯判定磁带到头,自动换面。而你的磁带由于长时间未用导致出现磁带松了导致只有一个齿轮转才出现自动反面然后已退出,试的次数多了磁带缠紧了也就正常了。这种机芯有个好处就是防止卡带。

网友C:
功放问题需要查功放快的资料,确定电源输入音频传输如针脚,电源万用表测下就知道,音频用耳机试下便知,耳机响的话就是功放块坏了否则就是前级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放问题需要查功放快的资料,确定电源输入音频传输如针脚,电源万用表测下就知道,音频用耳机试下便知,耳 ...

感谢,目前还没有排除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看结果的,不知道怎么样了

非常感谢,目前还没有排除故障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目前还没有排除故障

附一张功放芯片的电路图,还有一张据说是正时开关也有可能位置不对,这个开关位置各位知道对准那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是电控机芯,如果两个驱动齿轮只有一个转的话,机芯判定磁带到头,自动换面。而你的磁带由于长时间 ...

不是磁带也不是皮带的事,你帮我看看哪个正时开关位置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磁带也不是皮带的事,你帮我看看哪个正时开关位置吧

那个灰色的大圆轮,带4个焊点的,应该是位置开关吧,它的初始位置有关系的,看开关轮上是否有个小孔,如果有,插根针进去,跟铁板上某个孔对正后装回去试试,反正早年录像机讲座里边,有类似的状态开关需要对位时,有讲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灰色的大圆轮,带4个焊点的,应该是位置开关吧,它的初始位置有关系的,看开关轮上是否有个小孔,如 ...

铁板上没有小孔,齿轮上也没有,还有一个齿轮上面是黑白色的,这个是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