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Kingston 60G固态硬盘开卡失败Tran ADJ

楼主(2019-01-17):
中了论坛的毒,这段时间迷上了固态硬盘,正常的大容量盘咱买不起,就挑60G的坏盘。
这不,相中一款Kingston SSDNOW V300, 60GB的,从外观来看,成色非常新,没有拆开过。
中间的数字是1519,而不是遭人诟病1517:lol:

正面图:

背面图:
V

电路板正面:

4片tsop海力士存储器:

清晰一点的:

电路板背面图:

主控SM2258XT:

这做工应该还算不错的,只是看到有坛友说SM2258XT不咋的。
装入硬盘盒,连接电脑没有反应。

找了数款开卡工具,想将它复活,短接第6图左边两孔后连接电脑,
软件能识别出来。
各种设置都试过,要么一直这样:

要么各种报错,总之是各种不成功
现在没办法了!那位高人能指点一二?

网友A:
2258xt,这是山寨金士顿,假货
可以尝试把adj勾掉

海力士的tlc,比较差劲,漏电王

网友B:
正品金士顿应该是群联主控,不过慧荣主控自己可以开卡,比较方便

网友C:
海力士的颗粒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58xt,这是山寨金士顿,假货
可以尝试把adj勾掉

不是说1517的才是山寨金士顿?1519的也是吗?
adj没法勾,别的各个选项,勾和不勾都试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品金士顿应该是群联主控,不过慧荣主控自己可以开卡,比较方便

这是第一次接触金士顿,看标签贴纸,依据某位坛友说的,应该是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力士的颗粒不咋地

记得以前的MP3、MP4有些用的就是海力士颗粒。

网友D:
多换几个总有一个能成功的。。   我上次搞一共下载了9个才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说1517的才是山寨金士顿?1519的也是吗?
adj没法勾,别的各个选项,勾和不勾都试了,没用。 ...

正品不用慧荣的主控,且正牌的螺丝中间有防拆的突起,不是常见的十字螺丝。标签算什么,标签几块钱一张而已

网友E:
闲鱼收过正品的金士顿,标贴纸是带光变效果的,左边的横条不同角度颜色会变化,跟钞票上一样,右边两块矩形区是瞬变效果,外形我只会这么看。
正品内部板子主控是1382*,据说是sf2281的马甲
山寨的,各种都有,已买到过好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换几个总有一个能成功的。。   我上次搞一共下载了9个才成功

下了7~8个版本的工具,有的能识别出颗粒,有的不行,以后再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品不用慧荣的主控,且正牌的螺丝中间有防拆的突起,不是常见的十字螺丝。标签算什么,标签几块钱一张而 ...

螺丝的确是十字的,看来是翻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闲鱼收过正品的金士顿,标贴纸是带光变效果的,左边的横条不同角度颜色会变化,跟钞票上一样,右边两块矩形 ...

就是闲鱼收的,卖家的这种盘好象不少,我刚拍下后,他就又上架了同型号的盘。贴纸似乎不象假的,但螺丝与真品不同。

网友:
SV300正品的都是SF2281主控,不是什么慧荣也不是群联。另外看螺丝孔就知道了,正品对的很工整而且是带顶针的内六角,假货一般都对不齐没有顶针,甚至有些就是普通的十字梅花。你这个1519和1517一样都是半斤八两的假货。

网友:
这么明显的假货,海力士太差

网友(2019-09-29):
我这和你一样的,没找到哪个版本软件能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品不用慧荣的主控,且正牌的螺丝中间有防拆的突起,不是常见的十字螺丝。标签算什么,标签几块钱一张而 ...

正品也用SMI,但是不是这么山寨,而且正品慧荣就没见上市过。。。

网友:
还是没经验,贴纸上的字体一眼就能看出来假的

网友:
别在乎真假了,金士顿的产品本身也不是啥好东西。

网友:
假货。真的是sf的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