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ATTEN安泰信ADS7042SN示波器拆修手记

楼主(2019-01-17):
上一贴中提到有个快递马上就又要到了,那是三天前说的话,结果快递是次日也就是两天前到的。同样也是个故障机,这次是安泰信ADS7042SN,收到后终于在今天彻底把所有故障排除。还是老规矩吧,先拆,后修。主板拍了很多的细节,重要与不重要的区域全都拍了照,之所以如此仔细,不只是为了多图。在以前的某一次,修一个被别人搞得乱七八糟的机器,上边有个7912明显是被人后焊上去的,我又不敢确定他换的不对。于是到处找图终于有一天在某论坛一卖家发的图中隐隐约约的看见了该电路板的一角,按照上边的模糊的样子大致猜想应该是一片LM317,虽然该机器目前仍未修好,但至少换上了正确的IC,可以进系统,但是大概十几秒后死机。届时修好后会另外发帖详细说明,也是一台示波器,再次只是阐述图的细节拍的多一些,可能会给其他人以参考,这很重要。

话不多说,开始正题:

一、拆机部分

1、收到的包裹。

2、包装明显没有上个卖家包的专业,BNC和按钮都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出来了。

3、整体的样子,无一例外的很黄很暴力。

4、很久没洗脸的样子,不过相对于之前的机器,相比之下还算是干净的。

5、这个机器上边一定堆叠了其他的机器,所以壳子的上部基本没有变色。

6、例行通电试机,跟卖家描述一致,开机,按键有反应,屏幕无显示,卖家怀疑屏坏,事实证明远没有那么简单,另外卖家未描述的问题,风扇不转。

7、不管哪里的问题,拆还是要拆的,必须的。后边这些螺丝,能拆的就全拆了吧,反正一会儿都要拆掉。不过只拆外壳的话无需拆扩展口那两颗,那是固定主板的。

8、之后就可以拆除外壳,露出下一层。

9、这个,确实莫名其妙了。里边除了电源保险管的外壳另外还加了一只蜗牛还是田螺的外壳。

10、看样子应该是田螺了,他是怎么进去的呢?谜。

11、以下为前面板拆卸过程

12、拆除了上边的四颗螺丝后,在前面板的上下各有一个卡扣,一字螺丝刀一撬就起来同时向外一推前面板就拆下来了,相对于普源那些这个很轻松。

13、注意,拆这之前把所有的接插件全都分开,按键板、风扇、电源板、液晶屏到主板的,以及液晶屏到电源板的背光排线,全部都分离。(忽略下边螺丝的红圈,此处线不管他)

14、分离下来的前面板,安泰信ADS7042SN的液晶屏没有固定在前面板,这点比较好,拆卸的时候对液晶屏的排线伤害小而且还易拆装,当然厂家是不会给考虑这些拆装问题的。

15、按键板上用了一片ATMEL公司的AT89C2051单片机加两片74HC595串行IC来实现按键以及指示灯的功能,这个机器面板指示灯设计的比较多(7个)。

16、拆下按键板上螺丝,5颗。

17、拔掉旋钮帽

18、全部分离开了

19、液晶屏,四颗螺丝,这个拆的时候遇到了一点麻烦,外边的保护玻璃把一边的两颗螺丝挡住了,没办法先把玻璃用刀片分离下来才拆开。

20、液晶屏的背光灯管的高压线,拔下来之后液晶屏就分离开了。

21、电源板需要拆除三颗螺丝,电源板这边一颗,

22、插座两颗。

23、电源板上的螺丝

24、螺丝拆掉后,取出电源的时候注意,先把电源板通往主板的排线穿回来,然后按下图将电源板向右移,看电源板的豁口对准铁板框架的突出处,然后先提下边电容那边,先提排线这边提不出来。

25、主板拆卸之前要把BNC固定螺丝拆下来

26、拆主板前的铁框架

27、拆下来的前框架。

28、主板内部固定螺丝,五颗,我早就拆除了

29、扩展口固定螺丝拆除,主板就可以拆下来了。

30、风扇拆除。

31、几乎被灰尘塞满,之后被全部分解清理灰尘,上润滑油过程图就不上了。

32、这是外壳上贴的一张校准证,上次校准在2012年,2013年到期,业余用用无所谓校准不校准了。

33、这张主板是清理灰尘后拍的,没有清理灰尘的拍出来很模糊。

34、主板背面

35、digital signal process (DSP)

36、RAM and  ROM 就是上次所说的内存和硬盘

37、主板各部分细节,由于非专业,还是不去百度完了回来瞎掰了。

38、这里也有一块74HC4053,所以说这些示波器设计大致相同,细节不同罢了。

39、LCD INTERFACE 液晶接口,MONO是单色,COLOR是彩色,双接口,这个地方用双接口的目的就是换个固件就可以切换彩色和单色,也就是之前在精测示波器那贴中所说的,加AD芯片,加输入部分缺少的元件,更换固件就可以实现示波器的型号、可测量范围等,也就是说厂家用一块板子,通过不同的组合,可生产诸如ADS7022(20M)    ADS7042(40M)  ADS7062(60M)  ADS7102(100M)   ADS7202(200M)……,还有后缀SN单色,后缀C的彩色等。

40、输入通道部分,由于两部分基本相同,所以只贴CH1的。

41、EXT TRIG  外触发

42、每个通道内部有个374锁存

43、这个黑散热器下边压着两块AD芯片,下边的那个银白色的铝散热器用的导热胶粘的,基本没有取下来的可能,我是费了半天劲没弄动

44、可以看到AD芯片的元件没有装全。基本断定只装了两颗,如果装了四颗那就可以不用动这边,只改造通道和固件既可升级。

拆解部分就到这里吧。如果有需要个别部分我没有拍到的可以联系我,我单独传图。

============================================================================================
二、维修过程

         从收货到发帖经历三天的时间,这期间有两天的时间都在断断续续的折腾这台示波器。因为故障现象为开机、按键有反应,屏幕无显示。那首先就得从显示来下手解决问题。

1、这是主板的液晶屏接口,ADS7042SN是单色的,所以用的左边的16PIN  FPC接口。

2、下图是正常状态下各针的波形,从1-8是液晶的 D0  -  D7,单色的只用D0 - D4并行传输数据,彩色的是D0 -  D7 用8个口。

3、反正是折腾了老半天,终于找到下边的红框里的个别电阻有类似虚焊,伴FPC座也有相似问题,所以找到一处问题的时候本以为搞定了,结果上机还是有问题,好在最后全都找出来了。

4、那一排贴片电阻丝印51X,精密电阻的标法,51X阻值为33.2Ω,贴一张对照计算表吧。

5、对比正反两面,彩色和单色屏的D0 - D7是相反排列,其他引脚顺序相同,所以可以解释以前在彩色的示波器上接单色隐约有图像的原因了。

6、开机、LOGO、进入测试界面,简单测试

7、通道1的噪声特别大,大概因为主板直接放在桌面上输入的。

8、把CH1接入自测方波显示为正常无干扰,说明通道没有问题。

9、以上过程是我把主板接在一个普源的DS5062示波器的电源板上,修出图像了之后本想装机,结果接在原机电源板上之后又是开机背光亮,无显示。没办法昨天太晚了,就扔一边了,今天上午把普源板子和安泰信的电源板的输出对照测量了一下,见下图加粗的电压。其他的虽然也差很多,比如20V和32V比,9V和13V比,但是看第1、2两个都是5V左右,说明那些个高的应该是在设计范围之内,因为取样电路是从5V取的,且取样点路未见异常。唯一的那个加粗部分的电压对比,那个应该比31.5更高的变成了4.23极为可疑。

普源电源板实测:   1、5.02   2、5.02    3、0       4、19.89  5、0  6、8.9      7、-8.9     8、0    9、-17.98    10、0      11、31.5      12、0

安泰信电源板实测:1、4.93   2、4.93    3、0      4、32.4    5、0  6、12.9    7、-12.9   8、0    9、-32.8      10、0       11、4.23      12、0

10、这个4.23是开关变压器通过一个二极管、途径一个10Ω电阻给LM317稳压后输出的

11、去掉LM317后供电端电压有45V,按理说正常

12、但是接上LM317后电压就变成16.8V

13、LM317空载输出为7.7V。

14、被冤枉的对象

15、最后确定这个元凶,供电端的滤波电容。

16、拉成渣渣了,腿还烂掉一只。

17、这个应该是在很久以前就漏了吧,橡胶已经老化。

18、更换电容后LM317输出电压也达到了31V,看来这组电压是稳定的。

19、安泰信电源板,上标ATTEN

20、普源的DSO3000

21、两块板设计小有差别,但是不大,输出排线电压和脚位相同,直接代换可以正常工作。

22、装回原机,开机正常

23、装好整机,上几张测试图。

结语:因为技术不到位走了不少的弯路,比如LCD输出接口信号查找本来应该从接口开始逆向查,结果如无头苍蝇前后乱查,如果逆向查应该在20分钟内把LCD输出接口那部分的问题搞清楚。电源部分的弯路更是不应该,带载电压降得厉害首先就应该查滤波电容的问题,我愣是把LM317给拔下来了,期间还换该路整流二极管……。

下一次,如果搞到彩屏我将要把这个示波器改造成ADS7102CN,也就是100M的彩色示波器,因为我手里有ADS7102CN的固件程序,其他的程序没有,所以只能等待彩屏了。

网友A:
哈哈,以前有位修万用表的,现在有修示波器的了,好哇!上层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以前有位修万用表的,现在有修示波器的了,好哇!上层次了 ...

跳坑,有一个坏的你可能为了这个坏的买另外一个坏的,把这个坏的拼好后可能就要惦记再找个坏的把另外的坏的修好,如此,便在坑里挣扎了。不是修什么修什么,没有专业。相比你们这些无所不会的大神差的多了,还请多多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跳坑,有一个坏的你可能为了这个坏的买另外一个坏的,把这个坏的拼好后可能就要点击再找个坏的把另外的坏 ...

哈哈,对,我是跳大神的

网友B:
 太刺激了,示波器收割者!

网友:
太精采的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刺激了,示波器收割者!

无处不在的小透明。

网友:
楼主,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手持1x10x探头围观大家qiao得得嗖嗖修示波器。。。。

话说修着修着,居然出现好吃的了,虽然只剩下了壳

网友:
優秀文章,满分支持,看楼主修示波器真爽.

网友:
楼主这技术真牛!我到是想从咸鱼上弄个示波器玩玩,但是怕掉坑,弄个坏的就完了。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示波器修得溜啊,功夫到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跳坑,有一个坏的你可能为了这个坏的买另外一个坏的,把这个坏的拼好后可能就要点击再找个坏的把另外的坏 ...

说得太对了,当初为了修自己的Nokia Lumia手机触摸屏碎充电口不充电,前前后后上咸鱼淘了好几个报废机,上淘宝淘了触摸屏,各种拼装替换,最后竟然都组起来了,各种深坑

网友C:
老大.....你真会折腾.....总是 收到 又便宜又好的  好宝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你真会折腾.....总是 收到 又便宜又好的  好宝贝............... ...

唉,穷人,比不起动不动买个新的,只能买些破烂东西折腾折腾

网友D:
搂主可以看得出主板是几层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搂主可以看得出主板是几层板吗?

这个真没研究过,不过肯定不止双层

网友:
会玩的 高手,观摩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