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白菜936控制板(A1321发热芯)

楼主(2019-01-17):
白菜936控制板(A1321发热芯),

遍寻不到精简板,内心真是烦烦烦,
别的电路太复杂,只好自己D- I- Y 。

网友A:
这个跟616的图一样吧?A1321的芯子真心便宜,936的头子也便宜,有空也研究下936的烙铁,T12用不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616的图一样吧?A1321的芯子真心便宜,936的头子也便宜,有空也研究下936的烙铁,T12用不起了 ...

一样吗?不一样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样吗?不一样吧

差不多,基本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样吗?不一样吧

差不多,只不过A1321是四线的,热偶单独引线,T12热偶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只不过A1321是四线的,热偶单独引线,T12热偶串联

仔细看,其实A1321可以改成三心线,看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基本一样

基本一样多的元器件吗?我焊的板子,只焊了18个元器件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本一样多的元器件吗?我焊的板子,只焊了18个元器件而已

效果怎么样?PCB有图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怎么样?PCB有图没?

老早前就画好PCB,焊好PCB,拍照上传在数码之家了

网友B:
t12是有点贵了。我用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t12是有点贵了。我用的不多。

那么,什么用的多呢?

网友C:
把可控硅换成MOS管就可以用DC供电了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可控硅换成MOS管就可以用DC供电了是吗?

俺上传的图,不是可控龟,哪里来的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产出售?

自己DIY就行了

网友E:
不锈钢芯的是哪一种?我有一个要么烧红,要么就不热

网友:
我需要一块这样的电路板,懒的热转印了,太麻烦。

网友F(2019-04-20):
可以用直流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锈钢芯的是哪一种?我有一个要么烧红,要么就不热

是1323发热芯吗?俺没记,应该百度能查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直流供电吗?

这就是直流供电啊,仔细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