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隆鑫LC2000i 2KW智能变频汽油发电机无法启动故障维修

楼主(2019-01-17):
2017年5月准备自驾进藏败了个隆鑫LC2000i 2KW智能变频汽油发电机,哪知道琐事缠身最后未能成行,发电机也就一直闲置,期间几乎从来没有运转过。

近期准备回老家过年,担心农村春节期间会出现供电问题,于是搬出发电机准备测试一下,没想到这只总运行时间不超过1小时的机器却无法启动了。

(本文分为多个楼层更新,如果顺序变乱,建议点击只看该作者阅读)

楼主:
隆鑫LC2000i 2KW智能变频汽油发电机无法启动故障维修2

在网上花了好长时间找这种发电机的维修案例,可能是这种袖珍发电机的销量太小,根本找不到相关的维修信息(希望这篇维修过程记录对其它朋友有帮助)。不得已只得求助当时的卖家,可他们自己也没有维修能力,最后只有找隆鑫厂家。
这里需要特别赞扬一下隆鑫售后,前后联系过两个售后维保人员,他们都非常热心,特别是第二个维修人员(不好意思当时忘了问该先生的姓名了),他特别好爽地说:如果实在搞不定,直接发给他们维修再寄回给我就行了。

楼主:
隆鑫LC2000i 2KW智能变频汽油发电机无法启动故障维修3

查了一些相关的维修信息(即便是销量较大的Yamaha微型发电机的微型记录也很难找到),当时认为这种单缸发电机的结构应该非常简单,故障问题不外乎电路、油路、点火时序几个部分,于是便准备自己动手尝试维修一下。

在第一名隆鑫维保人员的微信指导下拆开了发电机面板。

网友A:
闲置过久了,先把化油器拆开清洗一下。

楼主:
隆鑫LC2000i 2KW智能变频汽油发电机无法启动故障维修4

楼主:
隆鑫LC2000i 2KW智能变频汽油发电机无法启动故障维修5

第一位维保人员认为是油路问题,让我把化油器拆下来洗一下。

按照他的方法松开化油器螺丝,准备把化油器整体拆出来。但是发现这个空间非常小,没办法把化油器从固定螺栓上取下来,不得已把发电机外壳全拆了(当时一个人操作,很遗憾没有拍照)好不容易才把化油器拆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置过久了,先把化油器拆开清洗一下。

是的

网友B:
下面怎么没有了,让我抢了吗

楼主:
隆鑫LC2000i 2KW智能变频汽油发电机无法启动故障维修6

这个是节气门的控制电机,油门大小由该电机控制。

打开这个油杯(存储进入气缸前的燃油)就可以看到化油器的内部情况。拆开油杯发现它底部确实有很多黑色的微小颗粒物,类似于沙子一样的东西,之后细想,这些颗粒物应该是汽油长期腐蚀塑料油箱、油管后产物,汽油本身带来这些杂质的可能性比较小,毕竟燃油注入口上有孔径非常小的过滤网。

图中白色塑料部分是油浮子,控制从邮箱流入油杯的油量。

油浮子通过一只直径2mm左右的金属销固定在化油器主体上的,可以很方便地取出金属销,此时便可以去下油浮子。
油浮子中间有这样一种锥形的栓塞柱,当油杯中油量上升时,栓塞柱在油浮子随油液面上升的过程中塞入进油管孔,使进油孔截面变小,控制速度下降。油量降低则相反,进油速度加开油液面上升,保持油杯中油量基本恒定不变。

楼主:
隆鑫LC2000i 2KW智能变频汽油发电机无法启动故障维修7

用化油器清洗剂仔细喷洗燃油管道使其畅通。清洗完后可以通过油管吹一下,如果可以通气,那这部分油量就清洗好了。

楼主:
隆鑫LC2000i 2KW智能变频汽油发电机无法启动故障维修8

化油器最精髓的部分就是这儿,主量孔直通化油器中间部分的油气混合室。这种单缸化油器式汽油发动机没有油泵,燃油在气缸进气进程中大量吸入空滤后进入的空气,因空气流速加快会产生一定的负压,油杯中的汽油在此负压作用下(实际上空气气压作用)会通过主量孔随空气一并进入气缸,形成油气混合气体。
主量孔比较粗,很容易用化油器清洗剂疏通。
油气混合比调节螺丝就像固定螺丝一样不容易引起重视,我的这个螺丝已经锈死了无法打开。当时感觉它不是主要的部件,仅简单清洗便没再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怎么没有了,让我抢了吗

正在写,别着急

网友C:
期待,很好奇这个智能频率,怎么个变法!、、

楼主:
隆鑫LC2000i 2KW智能变频汽油发电机无法启动故障维修9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组装好了,满怀期待地拉了N多下拉绳,可还是无法启动……
那这么看来好像不是油路的问题,那就是电路了?

无奈,只得再联系隆鑫售后,此次是第二个维保人员接待的。他说遇到不启动这种问题一般不建议先打开化油器,一般来说这种问题都是火花塞造成的。因多次尝试发动而又未能启动时,会给气缸中注入过多的汽油,造成火花塞潮湿无法正常点火(即通常所说的淹缸),一般把火花塞取出来用火烤一烤就行了。
按照他的方法把火花塞取下来烤了又烤,然后连接点火线后搭在发动机金属部件上,拉动拉绳,发现火花塞打火正常。这说明点火系统没有问题。
重新装回火花塞,连接好点火线。再次拉动启动拉绳,原本期待发动机会顺利点着,但尝试多次后又一次以失败告终。
:

楼主:
隆鑫LC2000i 2KW智能变频汽油发电机无法启动故障维修10

发动机电路没问题,那问题只能是油路问题。回顾前面清洗过程,唯一遗漏的就是那个混合比控制螺丝了,看来还要再拆一次呀
通过第一次彻底发现根本没必要把化油器拆下来。
把空滤箱体拆下来就可以打开油杯,对化油器进行清洗了。

把空滤箱体和空气管分离后拆下油杯,然后把混合比控制螺丝强行拧下,再对这个螺丝进行彻底清洗。清洗螺丝底部(装在化油器内部的那一端)时发现螺丝中间有个小孔,隐约觉得是个小孔,但是在螺丝口这端却看不到有孔。于是找来一个大头针在螺丝口端仔细清理,最后发现确实有孔,只是已经被锈实了。
经过不懈努力,这个孔在wd-40和化油器清洗剂的综合作用下总算打通了

………………………………………………

一步步再装回去,抱着侥幸心理再次拉动了启动拉绳……
没想到只一次发动机竟然发动成功了

至此,此次维修成功结束

楼主:
隆鑫LC2000i 2KW智能变频汽油发电机无法启动故障维修11

总结一下此次维修的心得和应对遵循的步骤:

1、检查燃油箱油量和机油油量,确保燃油和润滑系没有问题;
2、拆下火花塞,检查火花塞是否潮湿,并测试火花塞打火是否正常,若正常则说明电路部分没有问题;
3、仔细观察化油器结构,以最小的拆卸工作量拆除油杯,仔细清洗燃油注入孔、主量孔、油气混合比控制螺丝,确保从燃油箱到油气混合室的管路是畅通的;
4、在关闭点火系统的情况下拉发发动机,将气缸中过多的油气排出去(最好取下火花塞,火花塞孔也有助于尽快排除浓湿混合气体);
5、打开燃油开关(或总开关。我这只隆鑫发电机只有一个总开关,同时控制油路和电路),再打开油杯底部的燃油排除孔,观察有无燃油流入,若有,则说明从邮箱到化油器的通道是畅通的;
6、尝试发动发电机,若不成功,重复以上步骤。

网友D:
长时间不用要把汽油放干净,火花塞拆出来往气缸里面滴几滴机油进去。

楼主这个机油最好换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很好奇这个智能频率,怎么个变法!、、

所谓的变频器实际上就是逆变器。这只发电机使用的是12v低压交流发电机,交流电通过全桥整流转换成直流,然后由逆变器将此直流电逆变成220v50hz交流电。这种逆变器式发电机相比于老式直驱220v交流发电机,其电压和频率的稳定度要好非常多,几乎可以为所有的市电电器提供电力。但是它也有明显的不足,逆变器的带负载能力比较有限,效率比较低,特别是带感性负载(比如电机、电感式整流桥等)的能力比较差,对纯电感式负载的驱动能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时间不用要把汽油放干净,火花塞拆出来往气缸里面滴几滴机油进去。

楼主这个机油最好换换。

中间换过一次机油。
当时没有滴机油进去。多谢你的建议,又学会了一招

楼主:
多谢版主关注和加精,以后再接再厉把两种车加装导航的过程再记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