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个L形电路板的手电,拆开装回去了,看照片的时候才发现有个地方很奇怪

楼主(2019-01-17):
档位是3+1,强——弱——爆闪循环,再加长按开关开启SOS ,每次打开都是上次关闭时的下一个状态,跟某宝十几块的垃圾手电一个德性,但是外形个人感觉不错,T6灯珠也对得起价格了,同时也比较小巧便携,可以micro usb直接充电。

外观这个样子,12cm长,比较小巧

头部伸缩调焦。涂了很多油,伸缩有阻尼感,但是感觉如果没有油的话会很松。

按一下开关点亮,开关内部有绿色LED

垃圾手电标配的凸透镜。T6灯珠还不错

充电口胶套封住

micro usb充电

每个接合处都有防水胶圈

弹簧底盖

灯头拆下的凸透镜

近距离看看T6灯珠

拧开电池仓后露出头部。请教一下大家,这种带两个坑的固定环应该用什么拆?凑合用指甲剪的尾部捅着其中一个坑旋开了,这里旋的不是很紧所以比较容易打开,灯珠那里的比较紧,搞了半天没弄开。

旋开后发现里面是一个塑料盖盖在弹簧上,卸下来的塑料盖

再里面,弹簧右上侧就是开关位置,开关对面是充电口

把电路板掏出来,发现是两片插接在一起的L形

竖着的那块板子上是弹簧

另一面是micro u口

主要元件都在另一块电路板上,应该手电的档位控制电路就在这里了

来个特写

背面

红蓝线连接到灯珠,灯珠也是刚才提到的两个坑的圆环固定的,不知用什么工具,拧不下来。黑色的是充电口胶套的尾巴。

空了的充电口

被掏空的头部

来个全景

拆开时没发现,看照片的时候发现电路板背面好像有飞线???这是干啥用的?

最后还有个重要问题,电路板怎么改一下,可以让手电只剩强光档,或者每次打开自动恢复到强光档?
再就是个之前的次要问题,那种带两个小坑的圆环用什么工具拆?

最最重要的问题,最近在攒钱想换个22合一,请大家m币支持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这手电电路第一见。

网友:
有一种尖嘴的卡簧钳顶到凹坑是不是就可以旋下来了?
手电筒还不错嘛

网友:
谢谢分享。。。。原创内容。。。。。

网友:
拆的挺彻底的

网友:
是T6吗?灯仓不出意料 空心的 要用卡簧钳 那不是飞线吧……应该是胶水拉的丝?

网友:
我有个小的折叠钳,每次都用钳子的头塞到孔里去就可以拆下来。没有合适的钳子,找一截合适的钢丝也行。

网友:
卡簧钳拆这个是正解,但是需要分清握紧手柄是张开还是收紧的,有两种类型的卡簧钳

网友:
灯珠是假的,不是正品

网友A:
T6是假的,国产仿货,又是空心仓,就是十几块的货色。拆得彻底,加分。
改档位的话,如果是尾部开关的那种还好,短路掉芯片就行,你这个电子开关,所有操作是通过芯片完成的,如果知道芯片型号还好办,现在只能换电路,异形板也不好换,没有折腾价值,这种东西还是少买,浪费资源浪费钱。
拆那个圆环,一般是用卡簧钳,但有些地方很深,钳子伸不进去,也可以用镊子,没个准数,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吧。

网友:
 拆这个小东西,高配群众用卡簧钳
低配群众用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T6是假的,国产仿货,又是空心仓,就是十几块的货色。拆得彻底,加分。
改档位的话,如果是尾部开关的那种 ...

高手分析得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6是假的,国产仿货,又是空心仓,就是十几块的货色。拆得彻底,加分。
改档位的话,如果是尾部开关的那种 ...

对了还有个问题,这个是怎么辨别出假T6?价格如您分析的一样,只要十几块,原来是假T6,看来卖家虚假宣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还有个问题,这个是怎么辨别出假T6?价格如您分析的一样,只要十几块,原来是假T6,看来卖家虚假宣传 ...

这个情况有点复杂,总的来说就是看里面那个黄色发光核心,真T6是充满整个果冻的,仿货会小一点,像你的图那样。当然不排除有些仿货会比较大,那就没有造假意义了,缩小尺寸是为了偷工减料,一样大的话性能就差不多了。
散热良好的情况下,真T6可以工作在3A电流下,仿货大概到2A左右,硬上3A要么发热巨大要么会烧掉。一般垃圾手电因为空心仓,为了能长期工作,把电流限制在1.5A以内,亮度自己想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有点复杂,总的来说就是看里面那个黄色发光核心,真T6是充满整个果冻的,仿货会小一点,像你的图 ...

大师分析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