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拆三星EP-TA11KWK型5.3V2A剪线充电头,带不起负载怎么修?

楼主(2019-01-17):
去年一次买了好几只,当时收货时只测量了下空载电压有5.3V,一直没改装。最近抽空说改装下才发现带不起负载,空载有5.3V可一带负载无论大小只有2V以下了。开拆看看,这样的故障 如何修呀?目测没元件损坏,几个有关电阻测量过也是正常的。

网友:
認真發帖,要不要把电解电容先换掉.

网友:
谢谢分享。。。。检查下低压整流管看看。象这种很小负载都还不动的,几乎就是整流管问题。

网友:
这种垃圾成色还是买个新的比较舒服吧。

网友:
正品三星充电器做工不错,带不起负载一般是输出滤波电容有问题,大多更换就可以修复。

网友:
前几年在坛友店里也换了十几个,没一个坏的。论坛有一个大神发过修理剪线三星充电器的帖子。

网友:
这玩意儿2.1a很暴力

网友:
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电源,空载电压正常,带不起负载,都是换掉输出的滤波电容搞定。

网友:
这东西不贵,没必要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