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的nas建好了,这次是发的照片

楼主(2019-01-17):
其实也就是用win7开的网络共享,用向日葵软件可以控制。因为这个主板不是通电开机,所以开机要按一下电源开关。
先来一张月饼铁盒照片

在盒子里面打孔,左边4个比较大,硬盘螺丝孔,右边4个是主板铜柱用的,中间有一个是测试电转打的,

这是开的主板背面的孔。

盒子打孔,手工很差,后来实践证明,主板铜柱孔没有什么用,太大了,硬盘螺丝孔,因为没有螺丝,结果也没有用

装上内脏就这样,装上后才发现没有打开关和指示灯的孔,指示灯先不忙装了

本来想用一个内置的USB来接个USB无线网卡,结果在试机时发现这个网卡搜不到我的WiFi

申出的小尾巴就是内置usb无线网卡天线,另外一个是电源开关

手工很差别笑话。

最后合体后,还是把USB无线网卡换成360的随身WiFi了。

楼主:
主板是闲鱼上买的二手收银机主板,主板上还有一个minipcie和minisata接口可以扩展。

网友:
硬盘下方最好垫张纸做绝缘

网友A:
硬盘共振是个问题,这么搞,硬盘命不会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共振是个问题,这么搞,硬盘命不会长

人家是ssd,不是机械盘,应该没有共振问题

楼主:
一个ssd一个1t机械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人家是ssd,不是机械盘,应该没有共振问题

那么大的机械盘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大的机械盘没看到。。。。。

晕死,只注意上面的ssd了,没注意下面的机械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硬盘共振是个问题,这么搞,硬盘命不会长

单盘问题不大 多盘要注意一下

网友D:
分享下如何设置,还有采用什么软件实现NA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盘问题不大 多盘要注意一下

有什么区别么,都是震动,对磁头伤害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享下如何设置,还有采用什么软件实现NAS??

没用软件,就是简单文件夹共享而已

我的也这样,只是用WIN10

网友:
盒子是漂亮,单薄了点···
盒子这尺寸也合适的嘛!~
闷烧···时间长了散热怕有点问题···

网友:
数码直接大整改了吗?

网友:
硬盘共振是个问题,这么搞,硬盘命不会长..........

网友:
这个共振不是好厉害,普通用用没啥事儿

网友:
硬盘四周下面垫一些泡沫或者海绵就好了,

网友:
win7的话有教程么?怎么做?

网友:
这个机箱好有才。

网友:
铁盒子,都不垫块报纸啥的,很容易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