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修复米沃奇重型美工刀(Milwaukee FastBack)

楼主(2019-01-17):
在闲鱼看到有瑕疵的美工刀卖,卖家说只是缺螺丝,心里想着缺螺丝还不简单,随随便便配上就可以了,于是40元包邮买了两把,收到货一下傻眼了,所谓的缺螺丝实际是原来的螺丝断在主轴里面了,根本没办法取出来,这主轴中间粗,两头细,也不能直接用螺丝代替。

收到的美工刀:螺丝断了

两个的背夹也没有

小螺丝也不全

拆开:

主轴,螺丝断在里面了,试过用小钻头在断了的螺丝中间钻孔,行不通,

中间粗,两头细的主轴

next (本文分为多个楼层更新,如果顺序变乱,建议点击只看该作者阅读)

楼主:
修复米沃奇重型美工刀(2)

继续看看米沃奇美工刀的细节

质量没的说,全金属材质,做工很精致,

next 2

楼主:
修复米沃奇重型美工刀(3)

开始修复,准备用一个螺丝做主轴,在螺丝的中段套一节空调铜管来加粗:

原主轴粗的部分5mm左右

原主轴细的部分3.85mm左右

这颗螺丝3.91mm,用来替换

空调铜管6.0mm,太粗了,需要给他瘦身

用小电磨锯开,再锯掉一部分

最后的样子

next 3

网友:
东西hi确实不错,拍照也好清晰啊

楼主:
修复米沃奇重型美工刀(4)

套上去试试

感觉还挺合适

螺丝穿过刚刚好

开始组装

装好了,那个十字螺丝头感觉太丑了,得再改改

next 4

楼主:
修复米沃奇重型美工刀(5)

重新拆开,把螺丝头打磨平,上点WD-40防锈,这样看起来顺眼多了

end

@toystory533 坛友的简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14607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以前一直口水米沃奇这把工具刀。。。

网友:
还是咱数码之家高人辈出,这个修复水平高,学习了!

网友:
这个修复思路好,学习学习

网友:
卖家要哭了哈哈哈哈哈,优秀文章,恭喜修复

网友:
果然重型
微距表现不错
diy能力也不错

网友:
修复办法不错呢

网友:
铜管会不会硬度不够啊?看样子这个是受力很强的部件

网友:
謝謝分享,修复办法挺巧妙!

网友:
就觊觎楼主的121!也不放给咱一把!

网友:
能否在断轴两端(断面)用锉刀或电磨开一字槽,然后把断螺丝拧出来

网友:
好手艺啊,重型这两个字,又是美工刀,怕怕啊!

网友:
这个铜管太软了,不耐用吧?

网友:
修复高手,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