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修SUTTNE DT-9205A万用表交流档位异常

楼主(2019-01-17):
2017年底偶然得到一块DT-9205A万用表

通电若干次难得有一次屏显,怀疑开关问题,拆帖求助和强修开关能显示了(帖见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97835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98594),但交流档位显示异常,有很大的底数(每次还不一样,有时显示值甚至超过量程)

继续发帖求助(帖见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98786),各路大神指教良多,但新手觉得太深奥,无从下手而搁置。一次得闲,索性再次打开,试试笨办法能不能解决

笨办法就是先假定芯片没坏(因为除交流外的档位基本正常),直接绕开3个芯片,把板上元件尽量通测一遍,顺便检查可疑的焊点及线路情况

这个绿豆,是个PTC

当测到R13时,发现问题了,再怎么都应该小于220K呀。反复确认其断路无疑,这时想起@邓穿石大神曾指点过,逻辑芯片旁的可调电阻器是调交流电压的,坏了的R13和它挨得这么近,线路又有联系,应该差不多找到故障点了,窃喜!喜过则已,人常驻在外什么都缺,还得继续待修。

转眼到了18年底,有事回老家。老家其实也是超级菜鸟条件,只不过平时收集了一些破烂电路板。一顿乱翻,找到了这块“名人”电子词典拆下的小板,上面有个224贴片

个头有点小,没得选,就它了。焊下来面巾纸包好带去外地

到在外的常住地忙过一阵子,抽空赌运开始,把坏了的224换下来,

待修期间,曾凑单买过铜脚自锁开关,这次修理就顺便换掉上次强修的稳妥些。拆电路板常规,拨盘钮的刀面来一张

瞄了一眼开关旁边的电解,耐压居然只有10V,找个16V的一并换掉

简单清洁电路板、复装。安装电池前确认一下电压

是不是赌中了呢?下面开始测试:

之前正常的各档,而今是否仍无恙?还好

此前有故障的交流档,而今是不是被老朽感动了呢?巧了
先是交流电压各档

2V及以下档,出现正常渣表难免的底数,短接表笔消失,貌似也正常

顺便测一下市电电压,显示值和另一块渣表UT136B差不多

再测交流电流各档

幸运来了,就是这么的挡都挡不住,又多了一块炮灰表。莫道值不值,也想它原来是个豪表,可问题是从哪来呢?你吗?!
谢谢你大老远的路过!

网友A:
哈哈,我下次也这么找问题,这表修的不容易,一个小电阻旅行了多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下次也这么找问题,这表修的不容易,一个小电阻旅行了多远啊 ...

不近也不远,来回7、8百公里。老家江苏,退了休和孩子常驻浙江。
歡迎探討!你有基础,有条件,这么修就是作了..哈哈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近也不远,来回7、8百公里。老家江苏,退了休和孩子常驻浙江。
歡迎探討!你有基础,有条件,这么修就 ...

哈哈,我做个东西还勉强,修东西真的不在行

网友:
恭喜恭喜,一次修复成功,缺件就是难

网友:
元件失效检查起来比较繁琐

网友:
这块表做工确实是够渣,老兄厉害了,没牙膏了 先欠着吧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楼主修表成功。

网友:
挺好,终于修好了

网友B:
借贴请教下,没有小数点显示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贴请教下,没有小数点显示咋回事

歡迎探討!我本菜鸟,撞运修表,还是请教高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歡迎探討!我本菜鸟,撞运修表,还是请教高人吧

谦虚,你要这样说我就只能说 我菜 了

网友:
竟然才看到帖子,已然是没有牙膏咯,欠着

网友(2022-01-02):
请问你的表里PTC阻值是多大的,我的表里没有PTC只有一个1.3k的电阻,我换了一个MZ5常温1.2-1.6k的PTC.,感觉换大了!没有保险丝我也加了一个0.5A的也大了!应该是0.2A的!电位器也是后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