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LaCie 4TB 雷电2 桌面硬盘 d2 3.5英寸小拆

楼主(2019-01-17):
前不久在咸鱼找到了这个便宜就下手了

正面是这样的,灯下有按钮,短按待机,长按关机

背面图就这样了,一个12V4A的供电口,一个USB3.0的插口,和两个雷电2数据扣

里面就一块机械盘,两块板

插电脑试机,硬盘正常运转,电脑驱动安装成功,但是没有显示

就到这里吧,网上查了下好像是4T的盘。

要注册账号,新盘安装自带驱动,一旦换机器就无法显示盘符,

就到这里吧。

楼主:
哦对了,我拆开是为了插上里面的排线,卖家没有动过,易碎贴也是我扯破的

网友A:
换机器无法显示盘符?那你接电脑上看不见有什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机器无法显示盘符?那你接电脑上看不见有什么用呢?

就是上了电脑才发现。。

网友(2025-04-09):
大闷罐一个

网友:
总感觉立式的不如卧式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