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没修了的电热茶壶+今天是讨债鬼的节日(上集交代其因)

楼主(2019-01-18):
   前几天,热闹了一天一早,先是头天民歌带来的,民歌是修加湿器炸桥,他认为是炸桥炸保险,我换了4个4007和10A保险,还是不过电,高压电容存电,经过检查,变压器初级回路断,没治,早建议他买块电源板得了,这次没法子,让我给他买去,只好网定了一个,花了相当于1141M

    而跟他来的那人,修道闸门的遥控器一套,送电没反应,按遥控接收板的红灯闪,不执行,查了半天,7805穿了,输入15V,输出13V(之前只有2.6V,13V是短路可恢复保险升上去的),我还短路过给它们(7812、7805都是无散热,都是共1,2脚单独出3,)限流的一个黄片片(低压可恢复保险)因为它分压太多,结果也不行

    等后来发现,更换7805无效,MCU不受控了,只能也报废,这天早上,来取走发厂家了。我还搭了些胶带给打包好,用我的记号笔写了收寄双方电话等等,落了个谢谢。打发走了。

    后来充电1¥,正充电呢,来了一位,三十多岁,四十上下,不超过五十吧,貌若潘安挨两拳,脸似子都撞铁锨,个不高,清瘦,一身陈年皮夹克,问我修电视不,我说修,于是,打开三轮斗,抱着个25的海信就来了,(我给当21的电视修的,MD,亏大了)

    毛病是没彩色,我一试哪是没彩色的,这屏幕上到处都是彩色,真如秋香挨了面目全非脚,屏幕雪花下就是五彩斑斓啊,其次,电流大,竟然有0.7-0.8A,平常修彩电没这么大电流啊,图像边缘,滚黑色波浪边,图像带黑线拉丝,根据经验,不但消磁电阻坏了,而且,总滤波电容也干涸。

    打开机器,这一圈,十个螺丝,加上固定板子和后盖的4个大,4个小,可见,厂家多么大方吧,

    拆开里边板子还带白色底盘,很大,不规则,只好让他帮忙举着,我换,消磁电阻只能垂直安装,因为两边分别是遥控变压器和共模抑制电感,CBB电容,实惠机器啊,还使用变压器供电的呢。

    拆下3爪的消磁,那铆钉孔不好投开,只好皮球吹,换上个拆机3爪消磁,试机,蓝色倍儿纯,就是拉丝,而且,吱吱叫,我开始拆主滤,270UF450v,手里没有那么大的,选了个足足的180UF的450V代替,换上后,立竿见影,叫声,黑边滚道,拉丝都没了,电流降低到400MA以下,问题解决

    让我怎么说呢,这些修大屁股电视的人吧,还都比较矫情,不修吧,也能凑合看,你修了吧,横挑鼻子竖挑眼,接个摄像头让他看外边吧,不过瘾,非要看VCD,我那EVD又不是太好读盘,10次读出一次半,结果给他放了一会喜剧之王,满意了,扣盖吧,

    他又修有源天线,摔坏了外挂变压器的盒子和插头,我琢磨半天,把变压器改天线盒子里边用去,他又怕电着了,来串门的老牛都看不过眼了,坐在门口说到,你放心,他弄得都是最好的,怎么能电着你了啊,

   这位又嫌我把他那电线省下来了,我说那玩意有嘛用啊,你指望这么细的电线过220啊?再说,那上面的LED就是个指示灯。天线盒子 本身有灯,用不着它了,我给你做一块,多省事啊,故障几率也小多了,

   我又找来以前做测试LED球泡用的灯口接的2米多的优质双心护套线,给他这头与变压器初级焊好缩好,装好盒子盖的螺丝,问他用多长好啊(他那变压器到机器的线也就七八十CM)他说,越长越好(你Y倒是不傻)得,都给你吧,于是,另一头用个路由器的变压器的塑料盒子(只充当插头,不然,我还得搭个插头进去),

    这位,就是看的无线台,那增益调节电位器一转刺啦刺啦的图像都哆嗦,没法,拆开加油,好点有限,他说现在只有俩台了,怎么没有河北经济呢,我说那你问河北经济啊,我哪知道呢?我20年不看电视了,我哪知道去?搜一圈还是俩,没治,他也认头了。算账,收35¥,开门让他抱出去,装车,打发走。

    老牛说你看你多得啊,一会,弄了人家35¥,我把桌上的俩件跩给他,道:“这还多啊?光这俩件也占一半了(忽悠他呗,要不然,这位老是怜悯被我宰的人),何况还搭进去2米线呢,这破21的电视也真没法多收了。”他说,那是25的电视,你缺心眼啊?

     老牛,马勒戈壁的卧槽泥马,你不早说!

    后来快12点了,来个男的,三十来岁,最多四十,修俩豆浆机,其中一个白的,不转不过电,先修这个,拆开一圈比欧盟的国旗的星星不少的螺丝,打开了,变压器烧了,拆下,发现是9V的,找到个001天线的10V变压器代替,接线接线热缩装好了,都1点半了。反正能开机了,留个电话,不行再联系,收25¥算了,

    期间仵作哥们来了,修个3节电池的绿色充电宝,板子就是口香糖,不充电了,直接换个板子,期间给他介绍了我收藏的大量充电宝和充电宝板子,他先看中从沉静兄手里弄来的一个圆柱体1节电池的充电宝,很漂亮的铝壳的,拆不开,所以是原装,后来又看中别的,

    最后我推荐我用假米10400壳子改换10350电芯做的全套充电宝,那是两套新壳子,2016前后邮购来的两套山寨宝改换大功率电芯做成的,这个10350实测输出6770多,很符合1.6倍损耗的升压损,可是拿出来发现没出电了

    拆开看,电芯跌道1.6V了,当场补电回血,补到3.3,可以充电了,也可以放了,这个报价50,他说便宜点吧,我说,那边修充电宝给你便宜着呢,换板子才收你10¥,还不知足啊,这50块钱,都不够电芯钱,2600的电芯,一节15¥都算便宜的,我这就是凑合要个本钱,咱老白干

    他闻言说马上付款,先把修充电宝的钱付了,由于板子长一点,塞不回去,我手里忙着豆浆机,所以没法再找板子换了,他下午来取,

   期间还又来充电1¥的,

   那天中午回去,午饭也耽误了,挺好的水煎包,成了旱煎包,面不嫩了,韭菜也黄老了,只吃了3个,

   一直担心是不是这货忘了给小米充电宝钱就拿走了,回来一查,还行,到账60,没错。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楼主:
    这个电茶壶,是修过的第二个这样的,毛病都一样,发热盘坏,白忙活,最多落个谢谢,都是两口子来修的,男的都怕婆,女的都不懂事,穷惹惹,瞎出主意,而且还都是放下修,等回头来拿的,看来,这种样式的玻璃壶,以后少修,通病

网友A:
看惯了你在老版用的粗大字体,看着很舒服,突然变小字了有点不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惯了你在老版用的粗大字体,看着很舒服,突然变小字了有点不适应

每次弄成大字体,最后还得劳烦睦版悄无声息的给改回来,唉,既然有规定不让用最大号字体,,咱也尽量别给人家找麻烦,不行就复制下来,粘到TXT里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次弄成大字体,最后还得劳烦睦版悄无声息的给改回来,唉,既然有规定不让用最大号字体,,咱也尽量别给 ...

原来不支持大字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不支持大字体啊

不是不支持,是不建议

网友B:
近来文章不少吗 隔三差五都能看到

网友C:
 老牛这次出场,变机灵了。

网友D:
謝謝分享  欢迎来新坛,就是加热管坏吧。。

网友E:
久违的老牛,要不不说话,一说话就惹老哥生气,哈哈

网友F:
哎,才发现,这竟是少有的全文字版,下来再捧场

网友G:
修电视,配件三爪的消磁电阻和180uF450V电容,加上两米天线的电源线,一共收35,真的是有赚,但不多。

老牛比你有心眼。说话的时候,两头落好。当着客户的面,称赞你做的活牢靠。帮你的忙,惠而不费。电视25、21的事情,当时他就心里有数,不说出来,省得你加价,客户埋怨他。真是当说的说,不当说的,不说。

25元换一个豆浆机的变压器。从快12点,到1点半完工。即便是从天线上拆件,没有购置成本,着工时费每个小时也才十几块钱,忒低点了。

穿插着,修充电宝。换板子,10元,不亏。自己攒的充电宝,50元,卖得实在。在他来说,买赚了。在老哥来说,其实也是好生意。反正您囤积的充电宝,足够用到儿子、孙子辈了。留着在库里吃灰,不如比成本价稍微高点,就出了。赚多赚少的,都加速了流转,好东西,卖的又是实在价,现金流做起来,口碑也做起来了。利润低也无所谓,反正比继续放着,让电池电压降到1.6V更低,甚至放死了更合适。

水煎包耽误了,可惜。一点半完工豆浆机,再回头想,25块钱里,没包括误餐补助啊。能吃出韭菜叶子黄老了,您吃得细。我不成,不吃菜,所以对这种情况,完全没分辨能力。真觉得咱俩应该一块去吃饭。您是一点肉都不吃,我是除了香菜和葱之外的绿叶菜一点都不吃。咱俩坐一桌,保证吃东西不抢,不打架。

事不过三,下次有人修“谢谢壶”的时候,大概就不能再是坏在加热环了吧。

网友:
养生壶锯开加热管接头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惯了你在老版用的粗大字体,看着很舒服,突然变小字了有点不适应

ctrl+滚轮可以调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近来文章不少吗 隔三差五都能看到

哈哈哈,只限文章,很少故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牛这次出场,变机灵了。

吃了下蛋公鸡。不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分享  欢迎来新坛,就是加热管坏吧。。

没错,两次,一模一样的玻璃壶,一模一样的毛病,都是加热盘坏了(这种壶的加热盘马云家有卖的,不过不便宜,估计接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久违的老牛,要不不说话,一说话就惹老哥生气,哈哈

这次深沉了,结果一句话,气死我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哎,才发现,这竟是少有的全文字版,下来再捧场

哈哈哈,恢复故事会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修电视,配件三爪的消磁电阻和180uF450V电容,加上两米天线的电源线,一共收35,真的是有赚,但不多。

老 ...

除了葱之外,我不跟你抢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