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终于把奥克斯电磁炉修好了,毛病你肯定没猜到

楼主(2019-01-18):
以前在旧站发贴请教过大家,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0377[家电]空调要像奥克斯?电磁炉千万不要像它!
这个奥克斯电磁炉在通电自检后就不能开机,待机指示灯微弱的亮着。近日终于能静下来,慢慢分析慢慢折腾

因为电磁炉通电时蜂鸣器能正常响一声,觉得主板是正常的,可能是按键板没信号发给主板启动。

于是首先着重检查按键板,根据坛友的建议,反正LED和电阻什么总用就那么几个,于是一个一个测,发现都正常。

于是怀疑按键板上的IC虚焊了,就补焊吧,不过可惜,补焊之后还是不能开机。

这时候我甚至怀疑是不是IC坏了,反正山寨机,质量就是这样了。

后来不死心,再从IC的16只脚一只脚一只脚的去测,从脚顺着走线测到最近的焊点测通断,
结果发现,第14脚到输出线之间是不通的,不通!!!!

首先怀疑走线上油漆有变色、起泡的地方,然后刮一下再测通断。找到可疑点了,不过不论目测还是用放大镜看,几乎都没明显的铜箔断裂,
手机拍的更不清楚了,将就看吧。

找到问题所在就好办了,直接用焊锡拖一下就是了

接到主板上试一下,亮了,开机了。。。哈哈

装好,试机,一切正常了。当然,山寨货,修好也只是为了修而已。

待机灯闪烁

开机正常

网友A:
什么情况,进水了?

网友B:
这个控制板是公版,居然和山上的,美的,苏泊尔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进水了?

不清楚,可能是被油烟之类的脏物腐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控制板是公版,居然和山上的,美的,苏泊尔一样的

这货就是这水平了。。。。那个小得可怜的线盘,还是铝的。好像有坛友测得这电磁炉的功率实际才1300W。

网友C:
除了质量问题,它居然没有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质量问题,它居然没有其他问题?

只要能正常使用,一切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网友:
这种电磁炉故障修过N台

网友:
aux家电的特点就是比海尔,美的。海信他们便宜,质量也要差点

网友D:
恭喜楼主维修成功!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网友:
这tmd都行?  少见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控制板是公版,居然和山上的,美的,苏泊尔一样的

*朝最大的特色就是能快速地把阳春白雪搞成下里巴人,公版就是一个很好的手段

网友:
话说奥克斯也在涉足家电领域跟大名牌较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楼主维修成功!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对,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网友:
有些质量差的东西,即使修好,也是暂时的,以后毛病不断,质量好点的还行,修修还可以坚持一段时间

网友E:
放大镜维修工具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大镜维修工具必备

眼睛不行,老早就用上放大镜了。

网友:
时间长了···水汽····油···高温····腐蚀的最外面的线路···断了···还不易查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