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M换购坛友的4节LG 18650电芯,测容量时过放0电压了

楼主(2019-01-18):
论坛商城有1900M包邮小米10400拆机电芯(4节LG 18650),前几天换购了一组
到手自然要测容量,没想到、没想到!!!
跟偶来看悲剧是怎样发生的

外观
看样子,和手上10400用的一样

前后镍片和高温胶带都还在

初始端电压不错,整体是非常满意的

新到手电芯自然要先测试
先充电看看

充一晚上后的电压

放置12h后,电压只降了5mV
看起来不错

预计容量会超过9999mAh,所以就没用充电器测试
老办法,用USB测试仪+电子负载测试,还专门改了条线
睿登小绿表测单电芯不行,启用老USB测试仪

晚上9点多钟开始测试容量
放电电流设定为1A,预计放电时间10h

到电子负载的压降还有点大

但电池端到U表压降还行

1小时时看放出1073mAh,2小时时放出的容量也符合规律
预估第二天7点多钟会放完

结果没想到6点多钟起来发现U表已经熄灭
心想一定是过放了
果然断开后电芯电压很低(开路后电压逐渐回升)

看下放出8090mAh,损耗20%

重新充电看看

悲剧!!!
只能充入不到2200mAh的电

按理说过放也不至于容量暴跌呢,事后发现只有一颗电芯有电,其余3颗全部0电压
怎么会这样?!!!

都是折腾惹的祸,后续分析、修复正在进行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欢迎围观、指点,谢谢先!

-----------------------
2019.1.21更新:
0电压电芯已经修复,容量损耗12%,具体详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65

网友A:
早上没牙膏没子弹了,安慰元首。
过放之后电压咋为0了呢,不爽,把电芯剪开挨个高压激活?
睿登的小表要改独立供电,实测3.5V左右就能启动了,以后测电芯还是加个保护板吧,过放自动断电。

网友B:
肯定內傷了。。。。
樓主為什麼不加個保護板再測試啊。。。
怎麼說也是4個孩子,不是一個啊

网友C:
1A并联放电,每个电芯平均0.25A电流,刚开始压降就有0.2V了,可以确定本来就是报废电芯,不是你的错。二手电芯还是谨慎入吧。

网友D:
过放,电池内压力增大,顶开安全阀,造成0电压

网友E:
拆开单支用傻充充电吧,然后放电,多循环几次。

网友:
以后还是别这样放电了,啥保护都没有,只凭一个电子负载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上没牙膏没子弹了,安慰元首。
过放之后电压咋为0了呢,不爽,把电芯剪开挨个高压激活?
睿登的小表要改 ...

不知道咋的,但确定是安全阀开路了
改表得拖个小尾巴,空了再折腾
低压断电是得搞一个

网友:
 老司机的第一次翻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咋的,但确定是安全阀开路了
改表得拖个小尾巴,空了再折腾
低压断电是得搞一个 ...

后来想了个办法,在3v3稳压芯片前加了个二极管管,低电压(0.6+3.3)的时候没法导通,拖个小尾巴供电测试。高压>4V 的时候拔掉小尾巴,直接测试电源输入供电,好像也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內傷了。。。。
樓主為什麼不加個保護板再測試啊。。。
怎麼說也是4個孩子,不是一個啊 ...

这倒是,加保护板就能防止过放,咋偶就没想到哩

楼主:
引用 网友C:
1A并联放电,每个电芯平均0.25A电流,刚开始压降就有0.2V了,可以确定本来就是报废电芯,不是你的错。二手 ...

拆机电芯,看8000多的放电容量,也不算报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机电芯,看8000多的放电容量,也不算报废的

内阻太大了,实际使用还是很不便,测容量按标准0.5C放电测一下试试,你这是4并用5A放电试试还有多少。

网友:
简直是元首的悲剧,为啥不整个ebd呢,专款专用~

网友:
为啥这样惨,同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放,电池内压力增大,顶开安全阀,造成0电压

说得对,就是安全阀开路了
过充顶开安全阀好理解,只是为啥过放也会导致内部气压增加呢?

网友:
搞几次后,就会下手电子负载,一劳永逸。我也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得对,就是安全阀开路了
过充顶开安全阀好理解,只是为啥过放也会导致内部气压增加呢? ...

和软包电池过放胀肚子一样,原因没去了解

网友:
现在还不来子弹
也试过一组5节18650接灯泡过放到1V以下,后来重新充满没问题。 估计你这组电原本有点小问题,一过放就齐齐出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开单支用傻充充电吧,然后放电,多循环几次。

傻充不行,因为已经确认是安全阀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