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同事的格兰仕WD750微波炉(灯泡亮、不加热)

楼主(2019-01-18):
拆修一个同事的格兰仕WD750微波炉(灯泡亮、不加热)
同事拿来一个脏兮兮的微波炉,说:里面灯泡亮,就是不会加热,准备卖垃圾了!
请我帮忙看看,可不可以维修,不好维修的话就直接卖垃圾了!(哈哈哈,我现在在车间是维修专家了,好不好修、合算不合算,请我拿主意了),。我看了一下微波炉,是机械控制式的,估计使用时间长了,外壳比较赃,里面也不干净。就说:我拿回家帮你拆开看看!
折腾一个晚上,经过检查测试,原来是门组合开关(2个开关),其中一个开关坏了(负责加热的),更换后微波炉可以正常工作了!
上班把微波炉给同事后,同事很开心说多少钱,配件钱一定要给的!(知道我一般是免费维修,说实话:小开关我也是收购站拿回家的,不要钱的,要是磁控管什么的,可以收个25元吧!)!我说不要钱,同事在我坚持不要钱、确实不要钱后!又生气的说:那这个你要收下,直接塞到我口袋里了,啥?一包烟,哈哈哈,反正你抽烟的!我一看,嘿嘿,这包烟的代价有点大(硬中华)!这个同事确实比较客气,其实我要是收15元配件费的话,她的一包烟还是会硬塞到我口袋里的!
再后说个心里话:我们用技术,花功夫,帮人家维修好(电器、设备、等等),应该收一点配件、功夫钱,大家说对不对!
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
没牙膏没子弹了,友情帮顶,给楼主点个赞!我很赞同楼主的观点,咱只是义务帮忙的,又不是专业家电维修,
有时候要花很多时间去处理故障,收一点点手工费配件费是应该的。
不然被帮助人的心安理得会让人心凉

网友A:
不错,折腾一晚上,赚了包烟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折腾一晚上,赚了包烟钱

李老板可不在乎这包烟,一个晚上一箱烟钱都能出来,他享受的是折腾的过程和喜悦哟

网友:
看样子是触点烧蚀了

网友:
李老板是用的五笔打字的

网友:
最怕你会维修,别人就来折腾你了

网友:
跟楼主同感,就是手痒痒爱修个东西,经常是免费给人维修,有的时候换酒喝,有的时候是白修!

网友:
和我家的那个一模一样,故障现象是开机里面冒火花,拆机的大量工作是清洁,故障点只是石棉板击穿了打火,洗了好久,维修的钱大部分用在了快递上。

网友:
其实帮同事免费维修,一练技术,二做好人也不错。收费不如收人情。

网友:
一传十,十传百。恭喜你以后折腾机会肯定不会少

网友:
磁控管是lg的啊 怎么不是自家的

网友:
腐败了腐败了楼主

网友:
请问,图片中的文字是用什么软件编辑的?

网友:
门开关也应该控制内部灯的

网友:
这个高压变压器应该是铜线的吧。

网友:
开关的问题啊

网友:
门开关是3个串联,其中一个常闭跟负载并联两个常开串在L,N上,三者只要不同时处于闭合就不会开门炸保险,但是,其中2个起主要作用的如果不良,就会导致断续罢工,甚至起义,我那个格兰仕现在每次定时半分钟就工作几秒不等就歇一会,心烦,准备了俩开关回来打算换,都没工夫

网友:
肯定是铜线的啦,废品收购站就拆它,别的不要。

网友:
触点烧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