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黄花NO.907+银星TLN-35;同年同月同日死,假货的天下没办法。。。

楼主(2019-01-18):
黄花NO.907玩电子的爱捣鼓的无人不知吧,这就是假货泛滥的原因吧。
银星35w垃圾就不用多说了。
都是要来的,不太肉疼。。最近搞LED灯珠,同日死了。。。。。

盒子还在

顶丝

小黄拆小黄

挺好用

简单

这线是??? 比较硬,拧一股费劲,磁体不吸,不像铜包铝

拆芯

雪白, 因为长时间通电,就易烧吧

直径5mm

100mm

又要来一把同款

呀,这个是毛边?还是有用的?

新的线材就正常了,就是铜线,易折弯,金灿烂。

新的电阻

坏的没反应了

还是用旧的烂铁头,是铜的吧,金灿烂的。

拿出黄花用,我去,这哥俩商量好的,一起自尽了。。。。。。。。。。

请认准喽假货!

记得当年网店40元买的,有一次失控烧的通红,一直也没事!! 非常好用!很热!

瞧瞧这版本,少了可调电阻

4线带检测探头

完成。

网友:
吓得我赶紧给楼主上图捧场这是踩你在脚下吗?

网友A:
木牙膏木子弹咯,友情帮顶
安慰,竟然一起挂了
换根芯貌似不便宜,是时候上T12或936的车啦

网友B:
老烙铁出线那里要用螺钉锁死,不然就容易断线
牙膏经不起轰炸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木牙膏木子弹咯,友情帮顶
安慰,竟然一起挂了
换根芯貌似不便宜,是时候上T12或936的车啦 ...

tb搜了下,t12的有点贵,936有很多种牌子,价格也不一样,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tb搜了下,t12的有点贵,936有很多种牌子,价格也不一样,什么原因?

T12早已不是白菜价了,但是二手的旧头子也不贵,
936的话分做工,变压器有铜线的有铝线的,控制板有单358运放的也有324+专用芯片甚至还有单片机数显的,价格就差异大了。
全新的贵一些而且假货多,可以关注一下二手的,成色不太好但是老货还是扎实的

网友:
高洁黄花啊 一般说的黄花是 黄花高洁

网友:
开始折腾烙铁了,闲得慌玩的就是折腾

网友:
纳尼, 正品黄花不是有接地线的吗

网友:
黄花平时用够了

网友D:
用过黄花的907和宝工的同款,黄花907要买那个蓝色头的,灰色感觉是缩水版

网友:
黄花907还是很出名的

网友:
黄花也不是当初的黄花了,很容易坏

网友E:
有一个原装黄花,累计通电不超过2小时的907,,送了给朋友,,国产936送了一台,,自己在用的有摩机过的国产936一套(配白光的烙铁架),,白光936一套,,MX-500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烙铁出线那里要用螺钉锁死,不然就容易断线
牙膏经不起轰炸呀

不用螺钉锁死不是容易断,而是容易短路。转一下里面接线柱那的线会不小心缠绕在一起,我有一次换芯后就是没上螺钉就插电测试,结果短路打火,还好本来用的电源线很细,直接熔断了,没酿成大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个原装黄花,累计通电不超过2小时的907,,送了给朋友,,国产936送了一台,,自己在用的有摩机过的国 ...

熱心會員  没太高级需求,还没研究白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过黄花的907和宝工的同款,黄花907要买那个蓝色头的,灰色感觉是缩水版

熱心助人  已经傻傻分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