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神帮忙看一下超声波洗眼镜神器哪里坏了

楼主(2019-01-18):
大神帮忙看一下超声波洗眼镜神器哪里坏了,电源指示灯亮,但是超声波清洗启动不了

网友:
不太懂这些高级玩意,试试按钮有没有坏,振荡器有没有输出,那个功率三极管有没有坏,其它的等楼下大神

网友:
不起振吗?灯亮就用个表检查下启动按键是否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