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一个地摊1元收的MP4

楼主(2019-01-18):
这个MP4是上周六在地摊花1元收的,当时用充电宝充电有显示,断开充电宝就没显示了,怀疑是电池坏了,拆开看一看吧!

网友:
赚啦。买个屏幕都值了

网友:
换个电池用来听歌,挺好的。

网友:
老款山寨MP4,不支持高清解码,看视频要进行格式转换,用来听歌倒是不错。

网友A:
还没说是不是电池故障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说是不是电池故障那

拆开之前插充电器还有显示,拆开之后在插充电器不亮了,不修了,听歌有索尼的MP3,音质不错。

网友:
ipoo是个大牌子啊连咬掉的苹果都那么相似

网友B:
主控芯片是哪种?找到引脚,做过带屏幕的小音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芯片是哪种?找到引脚,做过带屏幕的小音箱吧

刚才把电池换上就好了,刚刚拍照了,可是现在不会上传照片了,

网友:
1元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网友C:
一块钱怎么都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块钱怎么都赚了

刚刚试过了,音质还不错,可以看电影,应该是M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