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拆修』拆修一个山寨的魔方排插带USB充电口

楼主(2019-01-18):
『X拆修』拆修一个山寨的魔方排插带USB充电口
单位老同志的排插,拿到时已经告知其危险性,只能小功率电器使用。

外观很美丽

还自带开关的,不错使用感受很山寨

插头不是铁的

打开内部,一股山寨味飘出

火零线靠的太近了,危险性大大的

细查USB的电路板,保险开路

换个相近贴片电阻搞定

小功率将就使用吧~~

全文完~~

网友A:
恭喜修复,隔着屏幕都闻到山寨味道咯
牺牲贴片电阻,保护芯片,不错不错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个不是美帝的五角大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个不是美帝的五角大楼吗?

这明明是六脚螺丝,温总建议你补补小学数学吧

网友:
不知是不是铝插脚,铝线的?

网友:
渣渣做工呀!地线都和铜线短路了

网友:
USB电源板最好更换,看似很一般。

网友:
这插座用久了会出问题吧

网友:
用这种东西就得自求多福

网友:
真会吹,最大2500W不可能,1000W以下还可以用用。

网友:
电源插头和线估计是铝的吧

网友:
謝謝分享  不错不粗  造型有意思。

网友:
明显的山货作风,明明三脚插头,里面弄一根没芯的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修复,隔着屏幕都闻到山寨味道咯
牺牲贴片电阻,保护芯片,不错不错 ...

将就用吧,反正帮别人修的,同时也提醒了不要用大功率的电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