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无线手持吸尘器

楼主(2019-01-18):
买扫地机器人时赠送的吸尘器,吸力不大,但用来清理洒出来的猫砂还是很给力的,无线真是很方便,随便拿

整体看的样子,体积很小,拿在手里很轻松

正面看看,有个开关,只有一个档位,开关周围是半透明的塑料,充电时有红光透出来

充电插孔和铭牌,标准的5.5*2.1 DC插孔,充电电压10V
灰尘仓用卡扣固定

拆开看看电机和电池,赠品就别考虑无刷电机、旋风集尘啥的了,用的是大功率545电机,离心式风扇,用过滤网和纸质滤芯过滤,吸入的气流经过滤后流经电机周围给电机散热,电机后面排气孔有海绵进一步过滤细小的灰尘

6串镍氢电池,没有保护板平衡板之类的东西,就是简单串在一起,充电指示灯是一个普通LED,充满后会熄灭
充电电路做在充电器上了,吸尘器内部电路就比较简单

电池是4/5A的动力镍氢,A型电池多用于电池组,基本没有单用的,4/5A的意思就是电池长度是标准A型电池的4/5

总体做工还不错,赠送的东西,毕竟不能和戴森比
买不起戴森啊,有赠送戴森的吗?

网友:
以前十来块钱淘过12V有线的。打算自己配合手电钻电池做成无线的。

买扫地机器人送这个,要送戴森估计买个会用吸尘器的真·机器人就可以了

网友A:
之前拆了个京东牌子三百块的,10串镍氢,充电是单片机控制MOS的,电机也是离心风扇,效果比较差,留下电池,其它的拆掉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拆了个京东牌子三百块的,10串镍氢,充电是单片机控制MOS的,电机也是离心风扇,效果比较差,留下电池 ...

应该留下壳子自己改电机

网友:
这个总感觉吸力不是很强。

网友:
改电机,换动力锂电,在改善密封,应该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