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币换购的小米充电宝板子加电池简单测试

楼主(2019-01-18):
前两天M币换购的,快递速度很快,转眼就到了,正好这几天闲,简单测试下,没有拆机,因为本来就没外壳。
外观

另一面,电池力神的,

先把里面的电用完,开始充电,快充速度很快,

充满了,什么情况?48瓦时还多,比标称38.5瓦时多不少?难道U表出问题了?

先不管了,放电看下,为了节省时间,设置2A放电,放出6109毫安,这个应该比较正常了。

来几张细节图

芯片查不到信息,应该是小米定制的。

网友A:
楼主这个usb测量仪什么牌子的?价格如何?打算买一个。。

网友:
挺不错的,谢谢分享,自己搞个外壳就能带出去用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usb测量仪什么牌子的?价格如何?打算买一个。。

去买睿登的USB3.0测试仪,50元左右,其它别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usb测量仪什么牌子的?价格如何?打算买一个。。

矩为的,买的时候20几块。现在不用选这个,有更好选择啊。

网友:
正品小米充电宝套件,性能看着还不错。

网友C:
单片机好像是holtek改型号变成zmi,电源管理芯片应该是德州仪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好像是holtek改型号变成zmi,电源管理芯片应该是德州仪器。

个人觉得也是德仪的芯片可能性大一点。但是不知道具体型号。如知道请告知一下。4mm*4mm大小的芯片。支持12V输入,移动电源芯片。应该还可以支持12V升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也是德仪的芯片可能性大一点。但是不知道具体型号。如知道请告知一下。4mm*4mm大小的芯片。支持1 ...

不可能是TI的,应该是国内芯片。用TI的话这么大的卖点肯定会宣传一波的

网友:
我的也到了,我的居然是61088+25895的版本,从没听过非高配版也用这方案的

网友E:
对聚合物充电宝不感冒,还是18650的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买睿登的USB3.0测试仪,50元左右,其它别买

论坛兑换那个就是没诱骗功能,去淘宝看看typec版的或许还可以,不过现在也不能完全照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聚合物充电宝不感冒,还是18650的实在。

好象也有18650版的?论坛商城不是有卖这个拆机电芯吗?

网友(2020-06-24):
买个淘宝充电宝安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