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电信光猫华为HS8145C5首拆

楼主(2019-01-18):
电信改套餐发现一个99送两条宽带的,立马想办法办下来了,先装了一条
竟然没有搜索到拆机图,就自己拆了

下面上图,可喜的是图片可以上传5M以内的了,不用压缩了,不好的是不能一次选择多个图片

有一颗螺丝,剩下都是卡扣

看看卡扣,弄坏了一个

开盖后,板子背面

板子正面

2.4G无线芯片

cpu,看来是片上内存了

光电转换芯片

电话芯片,还有电源稳压芯片

flash

收工,看看使用是不是稳定了
联通还没到期,先用光猫带的wifi分享给别人用
顺便问下,这光猫2.4Gwifi是不是不能设置访客wifi?

补充内容 (2019-4-17 22:12):
telnet得知片上内存256M

补充内容 (2019-4-17 22:14):
WAP>display cpu info

processor       : 0
model name      : ARMv7 Processor rev 1 (v7l)
BogoMIPS        : 1325.46
Features        : swp half thumb fastmult edsp thumbee tls
CPU implementer : 0x41
CPU architecture: 7
CPU variant     : 0x4
CPU part        : 0xc09
CPU revision    : 1
CPU physical    :0

Hardware        : Hisilicon A9
Revision        : 0000
Serial          : 0000000000000000

success!

网友:
大运营商配备的终端设备一般做工不错。

网友:
可喜的是图片可以上传5M以内的了,不用压缩了,不好的是不能一次选择多个图片

点击浏览器地址栏锁型图标,权限选择允许运行FLASH,这样就可以多图上传了(目前因HTML5上传图片顺序乱,故使用FLASH上传)

网友:
之前有人说HS8145C CPU是SD5116H,看来C5是升级了~

网友A:
可以设置两个ssid,要用超级密码改

楼主(2019-04-17):
telnet 账号root密码adminHW

WAP>display memory info
             total         used         free       shared      buffers
Mem:        244804       178132        66672            0        14056
-/+ buffers:             164076        80728
Swap:            0            0            0

success!
WAP>

网友:
和我那个联通的hs8346一个样子,5117M  单核1.3g

网友:
可以设置访客wifi,还可以手机远程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两个ssid,要用超级密码改

我的用手机APP(天翼网关)可以设置访客WIFI,不需要超级密码。

网友:
我也是半个月前换的这个,还算稳定!

网友B:
楼主光猫还在吗?可以帮我备份一份allsystemA分区的备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光猫还在吗?可以帮我备份一份allsystemA分区的备份么?

怎么备份

网友B:
前提是已经补全shell。。。如果你不会私信我。。。加我qq我教你吧。。。不过V500R019容易砖请不要尝试查超密之外的操作。。。

telnet 192.168.1.1
Welcome Visiting Huawei Home Gateway
Copyright by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Login:root
Password:adminHW
WAP>su
success!
SU_WAP>shell
----------------------------------------------------------
BusyBox v1.26.2 () built-in shell (ash)
Enter 'help' for a list of built-in commands.

profile close core dump

WAP(Dopra Linux) #
------------------------------------------------------
cat /proc/mtd

ls /mnt/usb

cat /dev/mtd6 > /mnt/usb/usb-8644-000000_1/allsystemA.bin
cat /dev/mtd7 > /mnt/usb/
usb-8644-000000_1/allsystemB.bin

需要插U盘。。。/usb-8644-000000_1要改成你U盘的。。。

cd /mnt/jffs2

tar -czf /mnt/usb/usb-8644-000000_1/jffs2bak.tar.gz *

cd /var/backKey

tar -czf /mnt/usb/usb-8644-000000_1/backKeybak.tar.gz *

网友:
华为的不错,支持国货

楼主(2019-05-19):
引用 网友B:
前提是已经补全shell。。。如果你不会私信我。。。加我qq我教你吧。。。不过V500R019容易砖请不要尝试查超 ...

怎么补全命令

网友(2019-07-28):
我也用的这货,经常发生无线网络掉线现象。请问楼主,肚皮下面那颗螺丝在哪个位置?

网友:
不知道这海斯发热量大不大,我的移动宽带,干嘛GM220-S,妈蛋的MTU都改不了

网友C:
貌似华为很热衷于这种大面积,四面引脚的芯片啊,机顶盒上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华为很热衷于这种大面积,四面引脚的芯片啊,机顶盒上也是这样

QFP无论是贴片还是瑕疵检测都比BGA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