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J2458型电子管示波器欣赏

楼主(2019-01-18):
一直想买一台示波器用,但不熟悉,就从单位把以前的电子管示波器弄个来看看。非常老的产品了,1983年的,从闲鱼上看到的日本示波器在80年代已经全是晶体管了,特别是鞠水的示波器,非常出色。我这个属于玩具级别的。用来修开关电源,看看开关管的波形应该还行吧。从资料上看,这个应该是3m的。先放个外观:

体积比较大,很重,拆开侧面来欣赏一下:

卫星电容和天和电容,机器里面大电容都是这两个品牌的。这两种电解电容弄用现在常见的开关电源里面的电容替换吗?这里面的体积大,容量小,几十年了,估计可以更换了。

还有大家心仪的大红袍电阻

开机后电子管发出微微的黄光,很是温馨。不知怎么了,水平亮线有点歪,谁知道怎么调整吗?

这个示波器了用的不是通用探头,而是鳄鱼夹!在电路中测量估计受到干扰的几率非常大。目前考虑先把这个用起来,熟练后再从闲鱼上弄个二手的模拟示波器。我看闲鱼上的也挺便宜的,从100-1000的很多。二手,20M的估计够我用的了。

网友A:
哈哈,这个耗电大吧,鳄鱼夹没事,看样子也就能看1M一下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个耗电大吧,鳄鱼夹没事,看样子也就能看1M一下的波形

耗电没事,就是在办公室用,就是用不好。
这里面的x输入和y输入都怎么用呀!比如我测一下,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的波形,怎么接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耗电没事,就是在办公室用,就是用不好。
这里面的x输入和y输入都怎么用呀!比如我测一下,开关电源的输 ...

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示波器了,看面板标识也能猜个大概,建议先测下信号源的波形,不知这个是否自带,因为你已知波形的频率和幅值了,能测出这个,就基本会用了,掌握了基本旋钮与开关的调节,也证明你的示波器基本功能可靠,再测未知的波形,要不你根本不知道测的结果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示波器了,看面板标识也能猜个大概,建议先测下信号源的波形,不知这个是否自带,因为 ...

好的,先摸索一下看看,以前在学校学习过,不过时间长了,都还给老师了。现在从头开始学起

网友B:
3M带宽,还要什么正规探头?一付探头比这示波器还要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3M带宽,还要什么正规探头?一付探头比这示波器还要贵。

闲鱼或淘宝上这款电子管示波器价格还是比较高的,极具收藏价值!

网友:
电子管的机器......皮实耐操......耐用....

网友:
以前这种示波器大多用在学校实验室怎么折腾都坏不了。

网友:
买个波形发生器或用555焊个波形发生器板子先练习用用吧

网友:
  我也有一台,

网友(2023-02-06):
很有年代感。放在工作台上用,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