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爆力拆个电源,想改电压,失败了,

楼主(2019-01-18):
拆这个电源想改成24V给T12做电源用的,之前改过很多电源电压都没问题,唯独这次翻船了,
此电源不折腾了,现在论坛出了,有兴趣的可以看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85
先来看看存货,有4个这样电源

参数,功率也可以

三维其实挺合适的

参数一下最大功率,很满意的一款电源

直接老虎钳伺候,砸坏了

做工还可以

电路板,

主芯片,这个芯片第一次遇到,所以也给我改电压带来了麻烦

正常改电压就这样改就行了,

拆电容

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电容还不一样容量,正常电压就2个电容差不多了

换成25V电容

上电位器灯泡大发试机

调电位器

电压可以正常调整,本因为成功了,但是不能带载,一带就保护,只能带几十毫安的负载,

再来改变压器,变压器很不错4线并绕,

拆出改成2并2串,正好24V,很完美,

最后还是不行,不能带载,,郁闷了,到这里已经没有心情拍照了,后来又试改了几个地方,均不成功,最后终于捣鼓坏了,扔了,下次重新换个电源改,

补充内容 (2019-3-5 12:27):
此电源已修复,并改25.2v给移动T12焊台充电用

补充内容 (2019-3-5 12:27):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50

网友:
和我差不多,电压高就保护

网友A:
12V电源改成24V,跨度大了些,改起来要麻烦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电源改成24V,跨度大了些,改起来要麻烦一些。

跨度大没问题,关键是不能带载,我把一个12V开关电源改成80V的了,一样没有问题,当然变压器重新绕了

网友B:
要不试试给芯片独立供电呢,不过照道理改过变压器绕组,应该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试试给芯片独立供电呢,

当然试过了,奇怪的给芯片独立供电就保护,没有输出信号,取消就正常,这个芯片保护做的太好了

网友C:
输出电压没有问题说明不是过压保护,不能带载一般来说是过流,查查检流电阻对应的采样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压没有问题说明不是过压保护,不能带载一般来说是过流,查查检流电阻对应的采样电路 ...

前级没有检测电阻,全靠后级限功率,所以不是过载保护,我调到超过12V就保护,带载不管大小,所以不是超功率保护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级没有检测电阻,全靠后级限功率,所以不是过载保护,我调到超过12V就保护,带载不管大小,所以不是超功 ...

我看帖子电压都可以调到21V了,那就分析输出电压采样电路,调整分压电阻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帖子电压都可以调到21V了,那就分析输出电压采样电路,调整分压电阻就可以了吧 ...

按理说可以,但是就是不能带载,并且前后级就一个光耳控制,所以不能理解,现在芯片被我搞坏了,也不能继续研究了,

网友D:
不是还有3个可供研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还有3个可供研究么

没意思,暂时用不到,论坛里准备出了,

网友:
变压器只是把接头换了一下?没拆开?

网友:
肖特基反向击穿?

网友:
原配的肖特基管YG865C08的耐压太低,需要换200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理说可以,但是就是不能带载,并且前后级就一个光耳控制,所以不能理解,现在芯片被我搞坏了,也不能继 ...

yg865c08换掉没,而压不够了

网友:
变压器同名端有没有弄错?

楼主:
肖特基管YG865C08没有坏

网友:
欧宝的电源管理芯片,其内置很多保护功能的,建议查看一下datasheet

网友:
看到了熟悉的VC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