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发热就降频厉害?昂达V975W散热改造

楼主(2019-01-18):
三年前公司配发的昂达V975W,一开始我提议是买微软的Surface或者IPAD的
结果采购买了这货,这货其实外表看起来像是一台平板电脑,其实内在却是一台PC
能运行桌面版的EXE应用程序。当然,如果纯粹是作为一台平板电脑,它并不合格,
至于原因,帖子最后会详细说明

配置在当时来说并不算差,官方可是宣称它能在上面玩LOL和CF的
实际上,我拿它玩过CF,的确能玩,最低特效只有35帧左右,并不能说很流畅

这个平板电脑目前来说,最大的缺陷就是发热问题,CPU满载温度高达65-70°C
降频非常厉害,经常性的掉到1Ghz以下,卡顿很严重。
以“阿童木”Z3735D这块拥有4核心4线程的U,
性能水平来说应该达到它默频还是轻而易举的
但如今降频那么厉害,只能从问题本身找答案了

首先,我拆开了这台平板电脑。

这就是答案,CPU是外露的,没做任何导热处理

说实话,这做工真不咋地,便宜嘛,能理解

四颗三星的运存,一共2G  一颗三星的32G 的flash作为主硬盘的ROM

按道理说,它应该是有屏蔽罩的,可是通过拆解后发现没有

我从网上找了一张图,也是没有的屏蔽罩的

WIF天线的馈线没放好,已经把电池压了一个道坑

重新固定一下

外围的一些芯片

屏幕据说是iPad Ari同款的视网膜屏
排线被转接过一次,触摸屏应该是自己定制的
和AIR的区别还是挺大

网上找的拆解图,貌似还是真是iPad的屏幕
这块屏幕素质并不差,亮度、对比度还有色彩还原
都比同类平板电脑要好,但也因为这个价格高了很多

扬声器音质还不错,只可惜立体声只有竖持的时候才能感觉到
音量也并不算大,另外,排线这部分空间真心浪费了
而且这线走的乱七八糟,要是动手能力强点的,我觉得塞个HUB的主控板进去应该
是塞得下的。

micro MDMI 和MICRO USB两个接口都没怎么焊好,锡都没吃透

拔掉电池的线,补一些锡上去
其实关于这个平板充电的问题,我之前就做过一个带电源的HUB
如果这电脑是我自己买的话,我都想多做个供电专用的接口
这样数据和充电是相互不会影响的

准备改散热了,与其说散热还不如说怎么导热
因为后盖就是一块铝板,散热的工作可以交给它完成
现在只要能把CPU的热量传导在后盖上就可以了
就和上次我改镁光的那块固态硬盘一样的道理

开始想用硅脂的,可是侧着看,主板与后背板还有很高的一段距离,
要涂很多才能接触上,涂很多的话,效果反而还不如不涂

最后还是上了硅胶导热垫  1.5MM厚,
硅胶的导热系数肯定没有我那些硅脂高
但相对来说,这电脑用这个比较合适一些

声卡也贴了。这货经常外放没声音。
重启一下才正常,不确定是不是声卡芯片的原因,所以还是贴了

准备盖回去的时候发现壳子脱胶了

把旧的胶水刮掉了,
开始想不修了。反正都那么旧了,换个新壳子

找了一圈,发现并没有卖这个的

还是用粘力达 黏好了。凑合用算了
这胶干的慢,我都还睡了一会又起来装回去

把壳子按回去的时候注意,按屏幕附近,千万不要按玻璃的最边缘!
千万不要按玻璃的最边缘!千万不要按玻璃的最边缘!
我的同事之前拆了一个,就是这样把屏幕按碎的

完美贴合

完成  (360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装进去的-_-||)

这是我用过的设备里面,虚拟键盘设计的最差的一个了,打字很难受
而且键盘本身就占了屏幕的大半,不能调节。
论坛编辑帖子的时候根本就看不到前面打了些什么
而且也不会自动隐藏

开头说了,为什么它作为平板电脑来说并不合格呢?
除了操作,续航就是个弱点,昨天下午6点充满。开机拷了一个文件扔一边没管它了
半夜2点45左右就只剩下70%以下了,而且电池损耗也大,毕竟这三年多其实都没怎么用的

用娱乐大师烤机测一下温度。
AIDA64我以前试过,一运行就崩,只能用娱乐大师试试了

室温25°C CPU温度比之前低个15-20°C左右的样子

频率没掉下来

这次散热还是改的有效果的,背面CPU附近摸着比之前点烫了
这U自动睿频到1.62Ghz温度还能维持在49-52°C
效果比之前要强太多了

逛下论坛。说真的,这个机子当便携上网本还是不错的,接上键鼠、和带电源的HUB就是一部完整的电脑
写写PPT、看看电影,玩玩小游戏还是能胜任,甚至因为体积和使用场景的方面还有比较便利。
但作为平板,这些操作就不实用了,按钮都还是PC版的,操作没做任何优化,特别小,光靠手指去点,
没鼠标很难用,电也耗的快,正常轻度使用4小时。待机一整天虽然说压力不大,但比起那些轻薄本或者其他平板来说,还是逊色很多
因为它们重度使用,续航很多都超过了5-10小时左右,待机更是几个星期

楼主:
我这个帖子就是用它发的,图片直接拷到存储卡里,用PS裁剪调光,操作全靠外接的键盘和鼠标。跟普通的电脑没什么区别
有的人可能以为我没设置好,但现在这个电脑我把图标和文本都调大至300%,屏幕分辨率调低。全靠触摸屏的话,还是图标很小 ,一根手指差不多能盖住4-6个图标。要想点准挺难的。
关于应用方面,不得不说,微软这三年还是很下功夫的。移动版应用比之前多了很多,付费应用也支持微信付款。购买过的应用也能在WIN10的PC机上使用。
小部分做的质量都还是挺好的,比如一些本地的邮件APP、视频 音乐播放器、图片编辑。以前没有的推送服务也做了,待机时也会亮屏提醒。但大部分的一些关键的功能都缺失了,比如哔哩哔哩和优酷,连视频搜索的功能也没有,也不能缓存,移动版的火狐浏览器也没有登录的地方同步书签。比起安卓和IOS平台来说,同样应用Win8.1移动版上做的真的不走心。

这一楼随便发IPAD AIR一代的拆机图吧,做工用料不与昂达这款平板电脑作为对比,
虽然发售时间隔了一年,但价格还是差了将近4倍,操作系统平台也不同。

一分钱一分货吧。

之前有人跟我诡辩说IPAD是玩具,没什么好玩的,配置又低
那我想说,不是你用不上的东西都认为是玩具,打个比方,那些上千匹马力的跑车上街买菜有用吗?
底盘又低不能去越野。可它是专门为赛车手和赛道而生的,总有人会发挥它

这东西在我们设计部,反而是出差时,除了电脑和手机外用的最多的设备
我们给客户看方案,讲PPT,甚至看CAD图、3DH模型都是用的这个,
反而配发的WIN平板没几个人用。经常要充电,而且一到关键时刻不是强制更新系统就是开不了机

IPAD本身也很耐用,像屏这样坏了,换一个也就100左右,昂达这平板我想换个新后盖都没有卖的

摔的话,我估计昂达和苹果都考虑到了
昂达的是夹层和屏幕边缘做成塑料的
苹果的话,在底壳内部做了一块溃缩区域

修复的话,两者都简单,昂达的用胶水粘一下,变形的塑料用热风枪加热矫正回去
苹果的拿工具掰一掰,用刻刀修一下凹进去的边角就行了

网友A:
偶的台电x80h也是阿童木,有时周末用它发帖
现在遇到问题:能搜到蓝牙键盘但就是连不上,看来还得发帖请教一下

网友B:
说实在的,这个牌子很垃圾!

也有个,电池不耐用啊不耐用!

功用都有,参数很好看,但就是不好用,比如分辨率高,色彩差,触摸不灵敏,音质差,信号差,以后这牌子估计一生黑了!

网友:
阿尔卡特那个还在吃灰呢

网友C:
木牙膏木子弹了,友情帮顶,改造得很不错,散热硅胶垫在锂电池组保护板拆开见到过,看来导热效果很好啊,学习了
一直想搞个平板PC电脑。。。。。算了,我还是继续用chromebook吧

网友:
做工一般,连散热都没有,看来还是不好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在的,这个牌子很垃圾!

也有个,电池不耐用啊不耐用!

的确是,它的电池真的不耐用,做工也不好,仔细看的话,有些不该省的东西都省了,甚至是蓝牙天线。
音频电路也没做什么屏蔽
说真的,我有一台惠普的瘦客户机,差不多蓝牙音箱那么大,配置还没这个电脑高,就是比它流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的台电x80h也是阿童木,有时周末用它发帖
现在遇到问题:能搜到蓝牙键盘但就是连不上,看来还得发帖请教 ...

看看是不是蓝牙的天线没有,我的这台就是,外围电路还有天线都直接省了。以至于我的蓝牙键盘鼠标什么时常掉线。连接的速度也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牙膏木子弹了,友情帮顶,改造得很不错,散热硅胶垫在锂电池组保护板拆开见到过,看来导热效果很好啊,学 ...

用料差做工差在我们这都还能弥补一下,不好用就没办法了。这个电脑唯一值得买的地方在于配置还过得去(相对这种平板来说),而且足够便携。
硅胶导热垫其实效果一般吧,导热系数小,跟买二手CPU送的那种袋装垃圾硅脂差不多,估计只有0.8或者1.2W/m·K左右,如果它空间合适的话,其实垫一块薄铜片,再涂好一点的硅脂,温度压到40°C出头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料差做工差在我们这都还能弥补一下,不好用就没办法了。这个电脑唯一值得买的地方在于配置还过得去(相 ...

学习了,谢谢解答~
尺寸恰好的铜片可不好找,要是有机加工设备还行,家里的iPad用了多年也开始各种卡顿闪退了。
老王发帖很用心啊,ps调光什么的,哈哈,我都是直接office裁剪一下压缩上传咯,难怪我的色彩不如大佬们啊

网友:
这么厚的导热垫····导热效果不会很好····
有总比没有的好~

网友:
这个平板建议还是配个外置键盘的好,蓝牙键盘现在也便宜了,就算是山寨的,打字感觉也比触屏好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是不是蓝牙的天线没有,我的这台就是,外围电路还有天线都直接省了。以至于我的蓝牙键盘鼠标什么时常 ...

不,之前是可以的,前段时间才识别不到的

网友:
改造完了效果不错

网友:
相当一部分国产产品的通病,不过也没办法,虽然我们是电子产业链的最低端呢。

网友:
这种说白了就是寨板,很多品牌都做,有的还是双系统,似乎在这上面windows都是正版的,可以正常升级更新,难道微软放弃移动设备的版权了?
寨板给我们这种屌丝提供了一种可能——便携的windows系统。但是问题也不少,通病就是外设不兼容,具体地说用一段时间后读卡器、声卡这些经常丢驱动,还装不上....没有声音也就算了,读卡器其实是个很重要的外设,因为寨板通常存储空间不大,需要靠额外的tf卡来扩展,读卡器识别不到意味着存储空间不够,那些装双系统的更是如此。还有外部接口也不够多,尤其是USB口,用otg转接出来,外接键盘鼠标或U盘了就不能用来充电,很是烦恼。
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就攒钱买苏菲了体验好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