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断头的T12和改造烙铁 +讨债鬼下集(结果)

楼主(2019-01-18):
    (昨天,故事是昨天写的,所以,一切时间坐标点都以昨天为准)
     这一天,真是够背的,先是仵作兄,来退充电宝,说是冲他手机一个饱就剩下俩灯了,我说那是你手机电池大,而且估计还是边玩边冲,本身这充电宝对外输出能有6400MAH以上,没问题的。

     他认为是电池欠压后,导致的性能下降,说是冲了17个H就满了,感觉放电不理想,反正就是想不要了,

    (我心说,这就是修好了那个,不想要这个了,你以为那个就好到哪去?本身就是个垃圾产品,口香糖模块能好到哪去?还不知道你那个的电芯能好到哪去呢

     牛不喝水咱何必强按头呢,卖不出去认了,大不了还是自己玩,于是,昨天(前天)他打电话说要退,我答应了,今天一来,就给他准备好50¥,直接退给他了事,本以为是笔不小的进项,房租更有望,唉,看样子,还是镜花水月。

    中午12点20,那修豆浆机的也来了,也是前天回去后,我打电话问他怎么样,他说不行,要昨天中午来再修。

    结果昨天没来,今天来了,唉,净赶在这个点来,忒讨厌,赶紧给他弄吧

    我想建议他不如把那机器的电机倒过来

    因为那天打发他走后,下午我就开始研究这个不锈钢筒的豆浆机,拆开发现,电机锈死,又喷松动剂,又点油,清理轴套的锈迹,电机轴和套抱死,只是套跟着轴在窝里转,稍微沉点

    后来干脆,用电钻带着轴转,正反着高速转了十几分钟,不断加油,显得滑些了,也只能这样了

    通电一试,隔离变压器下,至少3A,而且俩碳刷之间拉出特斯拉弧,漂亮啊,几乎贯穿俩碳刷那么远的蓝绿色的电弧

    很明显,电流太大了,拆下转子,清理极片之间,打磨电枢表面,都试过,没用,碳刷也重新磨平,装回去,再试,还是那样,看来没治,就这样敞开着放着等他来。

    今天来了,先拿来俩铝壳的摄像头,一个是大炮(最常见的那种大圆筒,前进帽,带一圈灯,)

    一个是芝麻官帽子(中间一个直径3寸的主镜头的大炮,旁边嫁接了俩2寸的铝壳大炮,这俩小炮都是灯,三点一线跟徐酒精的管帽差不多。又如同牛郎星一般)经过测试,都没问题,就是成像一般,测完这个,装入拎来的兜子,出去,听着有车门开关的声音,然后开始弄来豆浆机来修。

    没想到,他跟我心意相通,他也想到换电机

    于是,俩人开始拆电机挪电机,线头不同,好的那个一头是死的,一头是线鼻子拧在加热环一头

    坏的那个一头是插簧一头是线鼻子拧在加热环上,但是线鼻子还不一样直径,后者小,不够穿螺丝的,只好剪掉俩头,重新与不锈钢的电路接驳,对焊线,热缩

    装好电机,光拆这个好电机就不容易,我用钳子夹着轴,用套筒拧8号螺母就下不来,让他用一字顶着电机尾端的一字轴,也不行,那轴都拧花了

    俩人光拆这个电机就拆了很久,后来他打算废了那十字刀

   于是,让他拿钳子夹住一个刀片,我拧,才拧开,开始挪

   换上后,该按的都给他按上了,灌了半桶水,加入洗衣粉,试机,OK,呕一下,转得倍儿溜,电流才0.2A左右,打了一堆沫子,没问题

    我去倒水,然后冲洗干净机器,给他,

   他不提算账,也不提走,我一看,哦,还惦记着剩下的破烂呢,咱别等着人说,咱给装上吧,好像咱惦记人家那点破烂呢

   于是开始给他装起来,他见我开始装,好像也受到启发,说这个好歹给装上点就行,回头再修当配件,啊,这电机,他准备取轴承当电钻(还是修电钻啊)单独拿出来吧,其他的给扣上

    我说都1点了,我也不给你挨个上了,拧上俩螺丝,剩下的都给你装我这二甲双胍瓶里边你带着就行了

    上次给你修道1点半,回去午饭就没吃成,今天又干到1点多了,得快点走。

    他这才拎着俩机器,说了句,那我先走了。拿着去东边装进他那白色轿车里,我这边赶紧关门,收拾东西走人

   正换衣服呢,他又进来,我以为准是觉得不好意思白让忙,问问价钱呢,嘿,说是忘了拿摄像头的兜子了,又让他拿走那兜子,这才开车走人。

    下午,还是没活,5点多,看见门口镜头死角处总有个东西晃动

    因为之前3点多,,隔壁老年会,一个不懂事的三轮横亘在俩门店中间(多数横堵在她门口了,你说,哪有在人家门市门口横着放车的)?

    结果,这一下午就没走,我一看,正好挡住我配钥匙的桌子和充电站箱子

    于是,本不打算对外播放,因为这些日子看来,基本上只有上午有活就有活,没有就这一天都没活,下午基本上都是白来,开门又关门,省点电吧。可是无奈,还得开,于是打开音箱,放歌)

    还以为是这三轮的主人准备走呢,可是,十几分钟过去了,还是不走,就在那里鼓秋

    就那么一下起来一下蹲下,后来就感觉跟所谓磕头如捣蒜,或者说类似日本某动作片女主蹲着男主站着,两者相对,女主的头部在男主小肚子前往复运动的效果。我纳闷,这位干啥呢,舔轮胎呢吗?你的口水防滑是咋的?

    半天,进来一位,长相竟然酷似老牛,差点认成他,唉,就是说话没他那么二百,来修个充电器,说是很可能是线断了,要换一根试试,不行就得换充电器了。

    我开始测试,真没输出,于是,拆4个人型三角螺丝拆开看,里边挺新的嘛,测输出线,没事啊,都通啊

    我说,是不是往外借了,烧了输出这边了,他说,你不是说这种充电器带识别吗?反了不会烧(我什么时候说了)我奇怪,这位是不是喝大了?他说,你十月份卖给我的,我更晕,莫须有?

    于是,拆下没散热片的BT151,短路其AK焊盘,试机,还是没输出,可是也没啥可烧的东西,印刷保险好的,0.1的电阻没事,插拔插头的时候,发出ba-ba声

    后来才发现,在线的根部,刚从充电器出来的地方,竟然露铜了,这是什么玩意?线心呲出来了,断了,这里打火

    于是剪断,重新做线,穿过那过线活头,剥开皮,上锡,焊接好,嘿,还没输出,但是充电器板子这头有,看来,线让他用得两头都断了,唉,只好换根线了

    心中也忐忑,保不齐这个也得往外吐(真应了无间道的那话了,出来混的,总是要还的。),

    今天可老干这活了,倒霉的日子啊,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心像针扎一般难受哈哈哈。偏巧这些讨债鬼都赶上今天来也好。

    按颜色换上线,结果,检测器还红灯了,看来是反了,调整过去焊好,OK,检测绿灯没问题了,扣盖,装好

    这位问,多少钱啊,我说,给十块钱算了,倒是不错,给了钱,一天就入这十块钱。还得知足。

    还好,这一天,也算有个榴莲来,能解心宽,就是带着蓝精灵房子名片的,拿一万多M换的3999X2的彩屏测试仪和LD25电子负载,以及4份600M的那2W的灯珠40个,以及1份600M换的3个铝基板和3颗东芝3W灯珠,试了试退回来的充电宝,貌似电子负载的风扇不转啊?你们各位换了这玩意的,风扇转吗?什么条件下才转呢

网友A:
恭喜故事大王,升级为帮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故事大王,升级为帮帮

哈哈哈,感谢

网友:
没看到T12啊

楼主:
   断头今日意如何,只因主人活太多,当不当用都得用,害我磨断大头脖。
   先发一首定场诗,然后,展示又一个断头的T12,不知道为何,我手里的T12都这么坏的,上一个这不,又断了

    起初是从椎体底部开始出一裂缝,然后扩散,越来越厉害,最后,成了星箭分离,整流罩被抛弃,就剩下个光棍了,这样的已经攒了三根了,可惜可惜

换上去的一根,也是冠状沟部分被啃掉一半了,剩不下多少了,还能凑合用

从07-08前后在小煤窑那边买第一波5根,到后来又买了第二波,一共十几根,现在竟然没有可以用的了,有的放几年,竟然不通了,有的则是用坏的,唉,可惜可惜

    天津的朋友发来的第二波还是第三波榴莲里,有一个坏外热20W,一通电就跳闸

    干脆,祸害了它,将顶端那箍分解下来,用电钻扩孔,到刚好容下T12通过,也剩不下多厚一层了,勉强可以拧上螺丝,后边的塑料撑子,小心磨掉多余的东西,让烙铁芯正好从这里通过,落在中间

   换上一根新的T12尖头,可能大家以为,这个是为了替换正在用的那根刚断的、

   没错,本来是打算这样的,但是,我想把做的那根12V的低压记号笔烙铁的芯换过去,那根为了缩减尺寸,将后部铆接不好的T12拆开,直接焊在引出线上

    不拆没事,一拆,拔下一根引出线来,将整根T12拆到头,也没找到这根线怎么出,只好报废

所以,为了它,先紧着它吧,这个烙铁显得多标准啊,不用拿记号笔壳子凑合了,所以,这个做成死的,送电环上是焊上线的,不打算更换了

网友B:
给别人打点分吧,尽点义务。

网友:
插 紫薯布丁

网友C:
刚刚想着充电宝卖50合适呢。这么快就退回来了,真心不上算啦。

豆浆机换电机的活真不好做。还是义务劳动,擦早先留下的屁股,真烦心。

一个充电器,出线两头坏。估计是靠里的那头,先出了问题,露线了,马虎着用,直到另外一头也坏了,才彻底罢工,来修的。换一条线,10块钱。活可是先在坏线上干了一遍。等于是干两份活,收一笔钱。

那个坏烙铁,跳闸是新学会的毛病。原本它除了不能当烙铁用之外,还都挺好的呢。不过,我也没资格说它坏话。毕竟5.8元包邮,又用了5元钱的券,8毛钱买个烙铁,用了一年多,也该知足的。没想到,后边给您挖了个坑。但愿跳闸的时候,那你没开电脑,不要损坏硬盘才好。

网友D:
恭喜老白干加入帮帮团啊,哈哈
不能总白干,得多点收入呀
哈哈哈,不是断头的T12可以用高频焊接上936的头子嘛,
没牙膏没子弹啦,友情帮顶

网友E:
当年便宜的时候买了三根,折腾坏两根.......

楼主:
不要总抬头看,有时候,得低头,不然,路上有什么都看不见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别人打点分吧,尽点义务。

时间紧张也是会去转转评评的

楼主:
焊死了,不能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想着充电宝卖50合适呢。这么快就退回来了,真心不上算啦。

豆浆机换电机的活真不好做。还是义务劳动, ...

言之有理啊,三间屋,四个闸,跳的是外边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老白干加入帮帮团啊,哈哈
不能总白干,得多点收入呀
哈哈哈,不是断头的T12可以用高频焊接上936的头子 ...

过年这一阵要是不火,那也就完蛋了,今天又是一天没人来,头天黑,来个修手电的,熟人介绍来的,换个开关,收了1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年便宜的时候买了三根,折腾坏两根.......

你们用的太节约了,看见我图中这个将坏的没有?这是前两年用的快坏的,收起来,换了一根,现在没法子,又把它请出来了,好处是,离头部顶尖1MM有个穿孔,相当于半个尖的深度,这个正好,天造地设,拆P10板子的灯珠最好了,勾住一个脚,可以三面加热就算包着胶,也能很快,赶上徐宁的钩镰枪了

网友F:
故事大王这名字真不错,而且还是修家电的故事大王。真羡慕做这行的,爱好和赚钱兼顾

网友G:
这分明是被数码耽误的一个作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故事大王这名字真不错,而且还是修家电的故事大王。真羡慕做这行的,爱好和赚钱兼顾 ...

现在主要是爱好,没看出赚钱来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分明是被数码耽误的一个作家啊

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