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在修老年看戏机。怎么坏的和别人的不一样那

楼主(2019-01-18):
前天一个老头来修看戏机。是是没有人。我一开机出图像啊。也没有毛病啊。
人家指着屏幕说戏台上没有人。我气得肝疼啊。这你拍摄的导演去吧。
       这个没有毛病 。人家转生又摸出来个。说这个也没有人。。好吧。这个开机就是黑屏。这可真没有人。
     做工很好
测量电池开关都没有毛病。 想这下可麻烦啦。
然后就查芯片吧。看看供电。可是查下c100d的芯片。还当CPU那。结果找不到
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叫主控。妈的 其他两个小供电芯片也查不到。
于是就和他说修不好啦。人家闲我装的慢。机子都不要啦,就给我拉。哎
昨天晚上睡不着觉 ,得 。就折腾这个吧。
   看网上讲。不开机大多都是 主控。缓存。删存 或者晶振。
开始怀疑是晶振。换个还是一样。得查电路图吧。网上有不少。问题都是收费的。费好大劲才找到
研究下看的费劲。于是就跑下电路吧。发现C100 没有供电。3.3 和1.5都没有 晶振也没有工作。
看下供电最后查到这两个芯片。
上面分别标着 4A2D,12K86.电池供电到这两个芯片。结果没有输出电压。
到这里就卡死啦。找不到这两个芯片和淘宝卖家。
   谁知道用什么型号芯片替换。

网友A:
好歹也拍清楚点啊,看都看不清楚。。。。

网友:
不值得折腾,坏了,不如再买一个新的

网友B:
4A2D的购买链接
4A2D的通用型号C08p   4A2D    9XBS    AAEH    F2F9    H13w

12K86是5脚贴片高效同步降压芯片,它的的通用型号  C8NL S23GA AH4 ZR7LA TR5RD  FA260K,你总可以找到一款。

网友:
楼上的杨大侠,牛人一个

网友:
撸多了吧拍的好虚啊

网友:
找C100的PDF看看,记得有些电源是受控的。

网友C:
首先从文学角度讲,你修家电的语言组织能力和文案编辑能力不够,语言过于精炼,不够婉转曲折,故事有而不精,文章内容缺乏张力,不能引人入胜,总结就是手笔不强,日后不仅要多发文,多发帖,更要多多学习中医理论知识扩充自己~~~~(嗯哼.....不好意思跑题了),多学多看,多思多想,让论坛文采飞扬让世界充满希望(哼哼又跑题了,不好意思哈)!另外讲你不能搞一个可调电源来供个电试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4A2D的购买链接
4A2D的通用型号C08p   4A2D    9XBS    AAEH    F2F9    H13w

谢谢。这样可以继续折腾下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从文学角度讲,你修家电的语言组织能力和文案编辑能力不够,语言过于精炼,不够婉转曲折,故事有而不精 ...

呵呵 那步骤昨天晚上弄得。太困没有拍照片。3.3. 1.5 电压供电可以正常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歹也拍清楚点啊,看都看不清楚。。。。

头次在新站发帖。图片是压缩过的

网友:
文字方面都要学习衡水家维。

网友:
舞台上没人也好意思找人修,跟他说,唱戏的人在高维度的四维空间,你看不见而已,

楼主:
今天早上又折腾会。没有想到重新补焊下。3.3的电压出现啦。可1.5的还是不行。
现在用外接电源1.5V供电正常使用。

楼主:
金正老年唱戏机拆机重新焊接芯片出现转机。可惜还是不能正常使用

感觉屏幕小些还不清晰。

感觉屏幕小些还不清晰。

这个芯片电压就这样。本该有的1.5V没有 ,就0.几毫伏。

这个芯片电压就这样。本该有的1.5V没有 ,就0.几毫伏。

网友:
唱戏机就算是新的也就是那些不会上网的老人解闷用而已,这东西不能联网、不能装游戏连电视都不能看,估计现在小孩子都不要这玩意。家里没老人还是直接扔了最好,摆弄它瞎费脑筋。

网友:
引用 网友B:
4A2D的购买链接
4A2D的通用型号C08p   4A2D    9XBS    AAEH    F2F9    H13w

大侠你是怎么查到的?

网友:
淘宝有时候能查一些型号的的代换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5脚稳压基本通用,找个1.5v的就行。然后哪还不正常?

楼主:
谢谢大家啦。我买了两个费板子直接拆件换。没有缓存的废板子,也不知道型号能配的上吗。运费就10元 ,板子3元一个。哎 这运费伤不起啊。在贵点就不弄啦。实在没有修的价值。这就是爱折腾啊。等废板子到在补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