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小拆神舟X5-CP7S1战神笔记本

楼主(2019-01-18):
前几天看了坛友拆的华为荣耀本,我也拆个基本同配置的神舟本,一周多前购买于X东,售价43XX元

开始以为外壳是铝合金的,结果收到发现是塑料的,这价位不要求太高了,查了一下是广达代工,虽然没有水果本的精密细致,但也简洁明了,还送了个内存口,电池续航2个多小时。

配置图,开机图

拆开后面板,有金属漆屏蔽层

内脏,CPU GPU均为焊接在主板,自己看吧。。

网友:
感觉做工还过得去,就是散热有点省料

网友:
这价格可以等促销的时候上1050TI之类的了,MX150的性能实在不行

网友:
我也觉得这个用料还是不错的,神舟的本子值的买

网友A:
相同配置,神舟本确实便宜不少,但是其他方面没有老牌子来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配置,神舟本确实便宜不少,但是其他方面没有老牌子来得好

对,以前用过thinkpad的T系,确实牛逼,价格也牛逼,不过这个轻度使用办公什么的完全够用了,前面买的神舟优雅已经服役了近六年,没任何毛病,对这个牌子印象还可以

网友:
价格好实在

网友:
神舟就这尿性,低端用广达,反正凑合用,高端用蓝天,也就那么回事,不过讲真,性能还是真的好

网友:
十几年前接触神舟,对这牌子印像很好,因为当时它把价格都拉下了水,而且买过的质量也没问题,我推荐了好多人买.

网友:
最早神舟用过2款,后来就一直用HP和联想的了。

网友B:
有没有感觉现在笔记本都是一次性了

网友C:
楼主,请问使用那么久,有没有什么重大问题出现,还有就是SSD是M2普通还是M2 NVME?

网友:
神舟的模具不错,很好拆。我也用的一款,直接连螺丝都省了,直接卡子一推,可以把D板拆开。
最差劲的是HP,拆开清个灰要全拆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使用那么久,有没有什么重大问题出现,还有就是SSD是M2普通还是M2 NVME? ...

暂时没问题。SSD我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使用那么久,有没有什么重大问题出现,还有就是SSD是M2普通还是M2 NVME? ...

风扇声音稍大

网友(2019-03-12):
能不能上2k屏幕这个?

网友:
只要兼容性扩展性强,价格实惠就是好本子。前两年买的华硕,自己升级成本高不算,就连WIN7驱动都装不全,只能被迫用WIN10

网友D(2020-02-05):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感觉现在笔记本都是一次性了

4代以后笔记本U都是焊接的了,主板坏就别想着买个主板还用以前的U了,升级更是想都别想,而且4代以后的U特别爱坏,更要命的是这种焊接U没质保,不焊上去不知道好坏,焊过就无保,不管你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4代以后笔记本U都是焊接的了,主板坏就别想着买个主板还用以前的U了,升级更是想都别想,而且4代以后的U ...

4代以后还可以选择台式机u的笔记本。

网友:
我用的神舟本子,感觉就是键盘不好用,文字录入手感不好。其它的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