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大拿现身指导指导,摩托罗拉充电宝如何改Type-C

楼主(2019-01-18):
摩托罗拉充电宝

摩托罗拉充电宝

三根线

三根线

电极电路

电极电路

充电宝反面

充电宝反面

type-c公头

type-c公头

今天拆解了一个摩托罗拉的充电宝 口子是USB mini口的   有办法改成C口吗?   有没有大神指导  劳烦指导一下   打开了为什么这个充电宝充电口有3个线?  这个接type-c口直接连接吗?  是否需要那块芯片  打开了就一脸黑线

网友A:
不需要快充识别就随便改,只接正负即可,短路d-+

网友B:
可以改,3跟线 红黑线是正负极,另一暂时不管,type-c接口,有芯片可能有保护作用,直接连得话只能做应急慢充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快充识别就随便改,只接正负即可,短路d-+

那白线起什么作用呢?这个充电宝有蓝牙功能,还有定位功能。想保留这个功能,如果白线被拆掉,会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3跟线 红黑线是正负极,另一暂时不管,type-c接口,有芯片可能有保护作用,直接连得话只能做应急慢 ...

充电宝的红黑线连接type-c得红黑线吗?

网友:
谢谢分享,
好特别的充电宝,体积不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