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一根天线引起的拆解:拆解建武TK-278对讲机并改装天线座

楼主(2019-01-18):
事情是这样的,坛子里很多兄弟看我玩无线电,所以他们送了我很多对讲机配件,当时没用上就放起来了。前天收拾破烂箱子时候,发现一根摩托罗拉的“波仔头”天线。
把这根天线安装在摩托罗拉MTS2000对讲机上,结果打不开中继。咦,好奇怪呀,难道天线是坏的?不可能啊,天线没外伤,要里面坏掉不可能啊。

下图 顶部带原圆球的就是摩托罗拉特有的 “波仔头”天线。这个天线比我MTS2000上的天线长一些。
我的测试仪器很简陋,一个手持频率计,带场强表。

测试机器是建武3118.

建武3118用原装天线,场强满表

换上这根长天线,不起表

把天线贴在频率计天线上勉强起表

看来这根天线不是坏了,就是V段的天线
我把这个天线中间芯与建武278天线接口链接上,场强非常大。
好了,看来这根天线是V段的。因为接触不好,所以没长时间测试。
正好我的这台建武278没天线,那就移植过来用吧。
建武278天线接口是建武的另一种定义,摩托的安装不上,只好改装。

下图,建武278对讲机,我们先看下这台机器
正面

侧面

背面

另外侧面

下来拆机
拆下耳机接口。这里螺丝固定外壳与散热板

拆下旋钮帽,拆下内部固定螺丝

拆下塑料盖

拆下底板螺丝

拿下塑料外壳

看下主板

主板细节

这里大部分芯片与上贴介绍的一样或者通用,上篇帖子:公版建武3107对讲机~FEIDAXIN FD-3107拆解及电路分析
这里就不介绍芯片了,主要是拆机改接头

细节

细节

拆下主板螺丝,拿下主板

主板拿下
看下背部

功放散热做的不错,比摩托罗拉GP88好

功放接地做的不错

镀金晶振

滤波器

中周,日本机在90年代机器很多都是模拟电路,用的中周做的频率合成

机器调试口,类似今天的JTAG

拿出上篇帖子里的机器

拿下螺丝,拆掉天线接头

拿下,安装在建武278上
天线接头与278不匹配,自己加工。
用4mm的铣刀重新做螺丝固定位置。

铣好螺丝口

攻丝

攻丝完成

安装M3螺丝固定天线口

场强测试,满表,说明工作正常

改好,安装,展示。

上次拆机下的电池外壳,正好可以用在这个机器上。完美。

MTS2000与建武278

天线长度对比

继续对比

对比

建武的机器还是比较薄的哈,手感也更好一些

本帖完

网友:
原来是天线的问题

网友:
對講機專業人士啊。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还是更喜欢摩托罗拉的机器

网友:
这作工,NB。全是金闪闪的。

网友A:
亲爱的混蛋兄,有这个的电路图么?我想用它的功放 做个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爱的混蛋兄,有这个的电路图么?我想用它的功放 做个放大器

这个机器我没有。
兄弟要做什么放大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我没有。
兄弟要做什么放大器?

只是 一直想做一个宽频的或者uhf的功放,手里正好有两个这个机器

网友:
攻丝的不就把螺丝孔弄坏了

网友:
好评,照片拍得真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 一直想做一个宽频的或者uhf的功放,手里正好有两个这个机器

这种机器功放一般有40M的带宽,前段没有推动,推动与功放集合在那个大功放模块里了。
后面有lc匹配

网友:
谢谢分享。。。。摩托罗拉,一代经典。。。。。

网友:
专业玩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机器功放一般有40M的带宽,前段没有推动,推动与功放集合在那个大功放模块里了。
后面有lc匹配 ...

多谢了

网友B:
你需要一台网络分析仪,或者驻波表也够用

网友:
前两天我试了一下我那台278,结果发射时有点杂响,,,,我再想是不是要把这台出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一台网络分析仪,或者驻波表也够用

哈哈,驻波表有,网分太贵买不起

网友(2019-04-04):
天线应该统一接口了,手台与车台天线接口全部统一,  什么sma公母,m头,全部统一成一样,最好连充电接口也全部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