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怡成血糖仪JPS-5,结构简单内部只有一个单片机

楼主(2019-01-18):
手机发帖,直接上图了。

第一次用手机发的图片顺序可能不对。

网友:
電池鼓起來了,
漏液造成了鏽跡。。。

网友:
以后单片机都会取消成固定式的

网友:
肯定要有运放的,试纸的电流太小,单片很难直接测量。

楼主:
补张照片,当时也没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张照片,当时也没拍清楚

硬封的不错,有很多都是牛屎的!

网友:
不错,还有单片机的

网友:
谢谢分享。

有些图片的清晰度,不是很好。

网友:
stm6?
估计是STM8吧,这玩意成本相当低,以前我同学做项目用过,一片才两块钱(两块钱的可能不是这样的封装),怪不得买试纸能送血糖仪呢。

网友(2019-11-24):
这个不读数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主要技术在试纸上,不知道用的啥材料,电气性能受单糖的影响较大,所以试纸比机器值钱

网友:
老眼昏花 看不清字了呀

网友(2020-04-16):
谁能改装这个血糖仪,给我个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