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nr2000V4刷openwrt无法中继

楼主(2019-01-18):
之前换下来的wnr2000V4路由器想刷成openwrt连接打印机共享,打印机还没连就有不少的问题,先做是无线中继不能用,刷完系统后需要修改无线的mac,之后能用无线,手机都能搜到连接,在系统中也能搜索其他无线路由器,但加入连接后无线就没有信号了,手机搜不到原来的信号,中继的连接也没有信号,中继也不能获取到主路由的ip,说的有点乱,看图,有没有朋友研究过这款路由器,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无线的信号全没了

也不能获取主路由IP

openwrt的固件使用的是openwrt-15.05.1-ar71xx-generic-wnr2000v4-squashfs-sysupgrade.bin,这个固件是4M的,我的路由改了8M的FLASH,使用的openwrt-15.05.1-ar71xx-wnr2000v4-usb-neverknowsbest.cn.bin这个固件是网上找到了能用的8M固件,但是问题是一样的,中继都不能使用,又在网上找到lede-ar71xx-r3938-wnr2000v4-CN-Material这个固件,这是一个网友针对这个路由器制作的直接就是中文的,这个固件能够无线中继,都没有问题而且无线也不需要修改MAC地址,直接就能用,但这个固件是4M的,刷完已经没有什么空间了。

有没有改过的朋友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操作的。

操作不是很复杂,就是按照网上的教程,能搜索的其他路由的无线网,点加入,输入那个无线网的密码,其他基本都默认,之后提交,提交后显示的都不一样,传输功率和信号都为0

保存完成后就成了之前的图那样,一之没有信号。
同样的操作步骤用另外一个直接带中文的固件就可以,信号都是很好,也能中继连接

网友B:
你好,请问 lede-ar71xx-r3938-wnr2000v4-CN-Material这个固件,你是怎么刷进WNR2000v4的?我在WEB界面 固件升级,提示固件要img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 lede-ar71xx-r3938-wnr2000v4-CN-Material这个固件,你是怎么刷进WNR2000v4的?我在WEB界面 固 ...

用编程器最方便了

网友:
有没有刷art 或者改Mac

网友:
你这路由的ip和主路由的冲突了。要设定的在不同网段。lan口设置那里改一下就好了。比如主路由是192.168.1.1,你这个就要设成192.168.2.1

网友:
openwrt中继设置好了,默认是client模式,相当于是无线网卡,用来接收WIFI转有线使用,所以没有WIFI信号发射出来,即没有该openwrt路由器的SSID。
关于不能中继的问题,我看上级路由是360WIFI,好像是360智能路由器,可能主人开启了一键防蹭网功能。你换一个WIFI中继试试,看还能否正常中继。

楼主(2019-05-14):
就是固件的问题,终于找到了一个8M的打印机固件,能中继,添加USB接口后能做打印机服务器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