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工商银行的电子密码器

楼主(2019-01-18):
拆一个工商银行的电子密码器,看看里面有哪些黑科技。

未激活的工商银行电子密码器。▲

没想到居然还能开机,只是没激活,需要输入对应的银行卡激活就能用。▲

电子密码器背面,有详细的使用说明提示。▲

我们将背面的这层贴纸撕下来,发现背面光秃秃的,没有螺丝孔什么的。▲

那就从正面拆,先撕下数字键盘上的塑料膜。▲

将键盘上的这层提示贴纸再揭下来。▲

能看到按键触点了。▲

拆下来的密码器壳和键盘、主板,此时还能显示。▲

密码器背面,一块CR2016扣式锂锰电池,一个晶振,黑色的那一坨是软封芯片,也叫“牛屎芯片”,很多人应该见过,里面封装的是集成电路,成本比较低,坏了无法维修。▲

完好的液晶屏。▲

将液晶屏边上撬了一下,里面的液晶立刻就乱了。▲

液晶屏是在两块平行板之间填充液晶材料,通过电压来改变液晶材料内部分子的排在列状况,以达到遮光和透光的目的来显示深浅不一,错落有致的图象,而且只要在两块平板间再加上三元色的滤光层,就可实现显示彩色图象。

将液晶屏的两块“玻璃板”分开什么也看不到。▲

再将这两块“玻璃板”重叠到一起,就能看到“液晶”了,此时没有加电,里面的液晶全是乱的。▲

很好奇吧,将一块“玻璃板”移到另一块上面,就能看到黑色的“液晶”了。▲

所有拆下来的工商银行的电子密码器。

总结:

1、这个工商银行电子密码器做工较简单,尤其是线路板部分,直接用了软封芯片。

2、如果电池没电,自己换电池较麻烦,需要拆开面板(无法从背面拆),另外电池是通过特殊方式固定在线路板上的,无法简单更换。

3、没发现什么“黑科技”,就是不防水。

网友A:
 很好奇这东西的原理,它根据啥生成密码?
工行那头又怎么知道密码是密码器生成的,而不是我在计算器上瞎摁的?

网友:
好殘忍啊,液晶都廢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这东西的原理,它根据啥生成密码?
工行那头又怎么知道密码是密码器生成的,而不是我在计算 ...

感覺原理跟共享軟件輸入註冊碼類似的,

工行給你個碼,輸入密碼器

密碼器出來個碼,報給工行,對了就放行唄。

网友:
这是暴力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这东西的原理,它根据啥生成密码?
工行那头又怎么知道密码是密码器生成的,而不是我在计算 ...

就是电子版密保卡。用电池存储数据,都不用放着三五年就没电,一没电就废了。
跟主板电池一个道理。
想更换电池只能在没电之前并一个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电子版密保卡。用电池存储数据,都不用放着三五年就没电,一没电就废了。
跟主板电池一个道理。
想更 ...

所以,就是预置密码咯。有好几组的样子。
我原先以为是基于时间动态生成的密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覺原理跟共享軟件輸入註冊碼類似的,

工行給你個碼,輸入密碼器

 这东西和卡一起丢就完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和卡一起丢就完蛋了

这东西是网银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和卡一起丢就完蛋了

不是還有個登錄密碼嘛。
登錄工行要密碼,
登錄這個密碼器,也要登錄密碼。

丟了也沒太大問題,

除非你把密碼設置成1234,但系統不允許簡單密碼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是网银用的。

 还有网银登录密码一层保护。
我也有一个这玩意儿,不会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還有個登錄密碼嘛。
登錄工行要密碼,
登錄這個密碼器,也要登錄密碼。

我那个密码器好像不带电池,用的时候插usb接口上。
一直没掌握用法。

网友:
 仔细一想,我那个是U盾吧。。。。
不知道原理一样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密码器好像不带电池,用的时候插usb接口上。
一直没掌握用法。

那是另外一種了,
一般叫U盾什麼的。
也要設置支付密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和卡一起丢就完蛋了

开机密码错三次直接锁定。我以为拿到柜台能解,结果人家直接换个新的叫我重设。旧的就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网银登录密码一层保护。
我也有一个这玩意儿,不会用。

正在用,配件密码使用,工行就省得发短信密码了,可以在手机APP中改付款、转帐等待权限项(如一天最大转帐金额,每天最高100万吧)

网友(2020-01-29):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这东西的原理,它根据啥生成密码?
工行那头又怎么知道密码是密码器生成的,而不是我在计算 ...

怪不得我的换了电池也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