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请教各位936焊台如何折腾成DC供电?

楼主(2019-01-18):
南来的,北往的,哈尔滨的香港的,
请教各位936焊台如何折腾成DC供电?

网友A:
交流就行了,直流电路太麻烦了

网友B:
你在哪里?
近的话, 我可以帮你弄, 或者你把板子拍照,我告诉你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哪里?
近的话, 我可以帮你弄, 或者你把板子拍照,我告诉你怎么改.

山东
我是想在做一套放办公使用,这几张图是现在用的936焊台板子(傲月936)
下面这图的可控硅是BT137 光耦是MOC3023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山东
我是想在做一套放办公使用,这几张图是现在用的936焊台板子(傲月936)
下面这图的可控硅是BT137 光 ...

哇, 你这板子可真有年代感呐.
来, 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 你这板子可真有年代感呐.
来, 看图

2004年的焊台,这图片是去年焊台被孩子摔了后不加热找故障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就行了,直流电路太麻烦了

折腾着玩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 你这板子可真有年代感呐.
来, 看图

你好有两个问题
1)是不是我的焊台把可控硅换成mos管,按照你的图片说明就可以折腾成DC24V供电的焊台了是吗?
2)按照你的图片说明改装后可以使用1322的烙铁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有两个问题
1)是不是我的焊台把可控硅换成mos管,按照你的图片说明就可以折腾成DC24V供电的焊台了是 ...

你好
回答
1 是的, 可控硅换成MOS管, 不能焊在原来的板子上, 要飞线了. 接上DC24V就可以用了.
2 不能用1322的发热芯.
PS  两者区别  1321发热芯的传感器是50欧的正温度系数电阻(PTC), 1322发热芯传感器是热电偶(K型).

网友C:
欢迎探讨。这个要看你用什么电压的电源了。如果是相同电压的直流电,把控制加热的可控硅换成摸死管,控制信号直接从运放取出,再加一只18V的稳压对摸死管栅极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欢迎探讨。这个要看你用什么电压的电源了。如果是相同电压的直流电,把控制加热的可控硅换成摸死管,控制信 ...

感谢温总技术支持,不懂之处再请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回答
1 是的, 可控硅换成MOS管, 不能焊在原来的板子上, 要飞线了. 接上DC24V就可以用了.

感谢技术支持,年前没时间折腾了,年后折腾时不懂之处再请教您,非常感谢

网友D:
用直流开关电源取代交流变压器确实能减少很多重量和体积,很好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直流开关电源取代交流变压器确实能减少很多重量和体积,很好的想法

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好的建议?

楼上的大师们都讲完啦,实践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大师们都讲完啦,实践起来

年前太忙了,过完年有空就折腾起来

网友E:
对此折腾很有兴趣,看看过完年有空也弄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此折腾很有兴趣,看看过完年有空也弄起来。

生命不止 折腾不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哇, 你这板子可真有年代感呐.
来, 看图

确定这样可以吗?没仔细研究过这个电路,元电路可控硅过零触发吧,直流引入后是否需要同步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定这样可以吗?没仔细研究过这个电路,元电路可控硅过零触发吧,直流引入后是否需要同步信号? ...

改成了DC供电的,就没有了过零信号了,也就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