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iPAL机器人来了,速速围观拆解

楼主(2019-01-18):
小机器人一个,做的还不错,拆开大家看看

支持面部表情的,慢慢看来

按键在后背

腿用了一个小底盘

开拆

掀开头盖骨

预留了啥宝贝,先不管

面部表情控制器

103的

拆身体

设计都是隐藏式螺丝

2变拆下,左胸有个mic

头壳拆开了,感觉是不是很外星人

正面

面罩

科技感十足啊

喇叭及腔体

后脑勺

前胸

图片太多,再开一层

楼主:
占楼继续剩余图片

胸部控制板一

感觉好复杂,啥也不说了

结构设计也是极其复杂

胸前的androd板子

拆开一个胳膊

走线也非常紧凑

胳膊

后背还贴了不少感应片,用于触觉把

背面3片大板子,查了下,都是马达控制的

这走线,看了头疼

腰部还有个自由度

用的都是ti的芯片,给力

前面安卓板

屏幕

rockchip rk3288主控

拆下的零件,本想装回的,看样是够呛

一个位置传感器小板

拆了一半,拆不动了,太复杂,剩余高兴再拆把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
我非常好奇,觉得你好能干,速速跑来欣赏,可却没看到机器人喔!机器人在哪里呢?我在呼唤它出来.....................

网友:
好像發了倆貼,
應該FOLLOW哪個啊

网友:
高端货,两只眼睛是摄像头哦

网友:
还是两套电路,机械战警吗

网友:
好高端的貨啊,
功耗不低吧,用啥電池呢?

网友:
这做工不错啊  白瞎了呀

网友:
怎么把机器人杀了,里面的心,肺都搞得一地

网友:
头一次见到这么高级的,大概有三个主控芯片,和一个瑞芯微的系统芯片。

网友:
好像还不小
只有4M,不好意思送上,等多点

网友:
不错,里面做工很好

网友:
机器人好复杂,
木分木牙膏子弹了,明天补

网友:
谢谢分享。。。。很复杂的鸡鸡。。。。等米下锅中。。。。。

网友:
满满的科技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占楼继续剩余图片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这个是娱乐机器人?

网友:
还挺有肉的,做工不错~

网友:
拆的很仔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