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朋友给的机器,好的,想试试,不知道怎么接线

楼主(2019-01-18):
外包装1

外包装1

楼主:
北京现代车上的,我想鼓捣鼓捣玩,电源往哪接,大侠们指导指导小弟,谢谢

网友A:
这车机已经是大屏了,为什么还要换掉?

楼主:
回复熊猫大哥,朋友给的说是后面接线接触不良,动几下才有摄像头图像,人家不差钱,给我玩了

网友:
网上查现代接口定义,我有个机子也是这接口,网上查的定义,

网友:
直接淘宝搜这款车机,会有尾线定义,实在不会就撸套尾线回来

网友B:
打铁线 喇叭线就不用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铁线 喇叭线就不用说了吧

谢谢7楼scua_jyy兄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车机已经是大屏了,为什么还要换掉?

的確奇怪,
估計是光頭老化,
或者是換DVD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確奇怪,
估計是光頭老化,
或者是換DVD唄。。。

人家不差钱,后面接触不良,给我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