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装一支365nm紫光手电筒......

楼主(2019-01-18):
话说前一阵子买东西的时候, 带了个365nm灯珠
打算用来固化绿油的, 今天找个筒子把它装上

365都好贵, 进口的玩不起, 买个国产的吧据说是3W, 但是标称电流700mA, 不知怎么到3W:shocked:

老筒子, 很早以前的, 一直闲着

发现灯珠散热盘是涂硅脂的

重新焊

筒子的光杯不知丢哪了, 找了个透镜, 从某个射灯透镜切下来的

焊好了

驱动也没有, 本着不花钱多办事原则, 自己做咯,
电路老坛里搜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16750
仿真试了一下, 好像可以

元件摆放

切到一块废板

修成圆

刀刻电路板

元件焊上了, 先用普通白光LED调试电路...
最后NPND882, PNP的3906, R1选了331, R2选了101
满电大约680mA, 3.6v大概450mA, 跟2x7135效果差不多

洗干净, 准备装配

装进电路仓

焊好

拧进筒子

试一下效果, 嘿嘿, 还不错
希望固化时候也要给力

发完啦, 谢谢观看

网友:
白色紫外线这个好,看银光看的清楚

网友:
验个钞票什么的比较好

网友:
白色是杂光,最好把玻璃替换成365的滤镜,效果更好。

网友:
很不错,一丝不苟

网友:
我测试发现树脂透镜很明显的阻挡紫外光的效率,你试试看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
就佩服这刀刻手艺,大师,木有子弹了,明天

网友A:
    请问楼主为啥不用小的LED恒流源呢,7135之类的挺多啊~

网友:
灯多少米啊筒子不错

网友:
刀刻电路板,肯定是雕刻机干的

网友:
楼主照的太清楚了哈  看着还不错

网友B:
楼主有没有试过效果怎么样?

我用过 365、370-380、390-400nm 这几种波长的灯珠做手电筒,目测的话,第一种和楼主的类似,有一点白色杂光;第二种有一点紫色杂光;第三种紫色杂光更多。验钞当然都没有问题,但是绿油固化效果全都不太理想。固化效果最好的,居然还是用最便宜的紫色 LED,5mm 低功率那种普通封装的。让人搞不清楚什么波长的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试过效果怎么样?

我用过 365、370-380、390-400nm 这几种波长的灯珠做手电筒,目测的话,第一 ...

以前做过一个1W的365, 固化很好, 所以, 这次做个2W的, 两个一起用
395的试过, 确实不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做过一个1W的365, 固化很好, 所以, 这次做个2W的, 两个一起用
395的试过, 确实不好用 ...

大概需要多久呢?有没有注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需要多久呢?有没有注意过

我只在关键部分涂绿油, 固化的一般面积都很小
1W的那个垂直1~2分钟就够了, 距离2~3厘米

网友:
我想问问····科瑞的紫外线灯珠有吗??一直想整2把365的,就是感觉都是国内生产的,太没保障了

网友:
仿流明的大功率紫光紫外光灯珠寿命都比较短,主要是PC面罩和支架的塑料老化问题(发黄发黑)
PC/PMMA透镜也会同时老化发黄发黑
确实要这样用的话可以把PC面罩小心的用镊子垂直拔掉,不能偏向一侧取有可能会导致金线移位,然后匹配光学玻璃透镜

网友:
固化用395就行,365贵太多,365主要是没有紫光干扰,照个钞票,喵个蝎子比较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为啥不用小的LED恒流源呢,7135之类的挺多啊~

    电路板能刻成那样,简直了~
   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