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测试并浅拆蓝科车仆车载排插逆变器

楼主(2019-01-18):
前面把偶的车载导航折腾成随车启动了(老家有相关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79382),又带来了新问题,导航、行车记录仪和手机(有时还不止一台手机)同时充电,车上的U口不够用有木有?细心的小伙伴可能会问了,这U口不够用的问题不是现在才有的,是的,以前U口就不够用,可那不是这些个车载数码不是这个坏,就是那个坏,很少有全体能上岗的嘛,再说,就算是全体能上岗,也发现这车上配的或者自己以前配的车载5V充电器功率不够用了,现在动不动就是大屏幕大电流。于是,想撸一个带载能力好点的多U口的点烟口转5V充电器,在马家转悠了好久,相中一个,就在下单的一瞬间,发现这货,价格与我相中的充电器一样,却是个逆变器,这样,可以接笔电,这是一揽子解决方案呀,于是,立马撸了这货回来。确认收货前,来试用测试一下。

蓝科车仆车载排插逆变器:

主机正面,上有四个U口,其中一个是QC3.0,另外三个标称输出2.4A,四个220V输出插口,这么多输出插口,够够的了:

右侧面是点烟口12V输入专用插口和220V输出单独开关:

另一个侧面有散热风扇:

这是底部,后面开拆了,知道几个防尘胶垫下是螺丝:

这根是专用的点烟口电源线,有点粗:

先在家中接12V直流测试一下。这是普通U口的空载输出电压5.11V:

这是QC3.0U口空载输出电压5.16V:

因为家里大把大电流带载的充电器,在家里不会用到它的,所以这种情况下的U口的带载能力没有测试,这个关键指标留到车上测试才有意义。
这是220V输出口实测:

真的能点亮一盏220V5W的LED灯,只是输入电压掉至9V,可见输入电源也要给力才行:

重点来了,到车上测试。
先测试一下点烟口电压:

电压有点低,而且说明书说最好启动车子再接这货,我也怕把电池玩没电了,所以下面都是把车子打着火进行的一系列测试。其实,实用场景也是打着车子才用的,否则没必要车载使用了。
接上点烟口电源,两个U口指示灯亮了。这是普通U口的空载输出电压,与在家里测试的一样,都是5.11V:

QC3.0U口输出空载电压5.16V,也与在家中测试一样:

关键是带载能力。下面是普通U口:
在1A标载电阻下的电流0.93A,达标:

2A标载电阻下的电流1.69A,85分吧:

这是QC3.0U口的带载能力:
1A标载下为0.95A,也达标:

2A标载电阻下的电流1.75A,更高分点:

这是220V输出插座实测电压:

果然是工频:

重点的重点来,接上导航、行车记录仪、手机和笔电,也就是逆变器几乎满负荷情况下的带载:

反正都能点亮,进一步的使用有待以后观察。
刚好能放进档位手柄前面的储物格(把输入电源线改至前部更好,等过保再折腾吧):

好了,浅拆一下吧:

这块芯片谁来科普下,7500,是和494那个同功能的吗?如果是,那这个就是个PWM逆变电路:

看到电路板还分几层的,就不破坏了,以后坏了过保了再拆吧:

这是小大人考完试后的第二个疯狂拆机帖。拆着拆着,忽然前线传来喜讯,说小大人某科成绩还不错哦,唉,拆机瘾“禁欲”好长一段时间了,值了。
我一直想低调点,可是低调了不一定好唱,还是原调舒坦,比如下面这首:
http://kg.qq.com/share.html?s=WwvYrnWjvkPPRWja

网友A:
为毛不直接接几个车充,效率高多了,笔记本一般用得又不多

网友B:
修正弦波,QC3.0应该也是假的。这种设备,不怎么样。

网友C:
和494一样,50hz修正方波,如果只是带笔记本和5V设备还是DC-DC的效率高,体积也小

网友:
看着外观不错的,AZ是一家公司,7500等同于494,

网友:
逆变的效率不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毛不直接接几个车充,效率高多了,笔记本一般用得又不多

没有那么多车充,就是有,也是比较旧的,只适配以前那些小电流充电的数码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正弦波,QC3.0应该也是假的。这种设备,不怎么样。

不知真假,但是充我的OPPO是可以的。比我以前的充电器都好。我还没有真正用到快充的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494一样,50hz修正方波,如果只是带笔记本和5V设备还是DC-DC的效率高,体积也小 ...

12V转5V的车载充电器好找,12V转19V的(笔电充电器)不好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转5V的车载充电器好找,12V转19V的(笔电充电器)不好找吧
我拆过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71473
淘宝有的是,搜索:120W多功能可调电源适配器 车载家用两用笔记本充电器USB可充手机
这是另外一种